[健康] 『X折腾』拆修康夫电吹风

楼主(2022-07-02):
『X折腾』拆修康夫电吹风
我姐的,说报了售后,维修要比整体价格都要贵。。又退出来了

外形很奇特

后盖跟出风筒

调节,和铭牌

一不小心卡扣拆坏了

分离

调节器和出风筒

发热丝

断了,重新绕好

焊接好电机

完美运行

哈哈,姐姐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吧 电阻丝跳槽了

是的,发热丝移位,熔断,最后只能把断的短的拿掉,完好的重新接回。

网友:
官方售后真黑,维修比整体贵,到坛友手里一分不花,修好了

网友:
估计用不久。。。

网友:
发热丝上应该加一个二级管好点吧

网友:
好像网上这类样式吹风挺多的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个,应该是发热丝太脆所致。

网友:
记得康夫电吹风质量还可以。

网友: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接法用不久的,最好再加细铜管压接。

网友:
直接不要那一截功率会高多少

网友:
压接比较好吧

网友:
电阻丝这么缠,能用多长时间啊!有点糊弄了。

网友:
款式挺好看

网友:
电热丝绕的不均匀,有三排的电热丝两根并在一起了,特别是第二排的电热丝并在一起的地方熔断了导致故障发生,这个毛病属于生产质量问题。

网友A:
摔过的吧 电阻丝跳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很多电吹风外观都在学“带神”。

网友:
现在有些电子产品售后维修太贵有能力还是自己修

网友:
外观不错,内部质量一般吧

网友:
那张纸是售后写的吧,写的是“保险丝发红在烧。。。”,应该是电热丝吧。

网友:
这个牌子可以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