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抽一盒烟也没想明白

楼主(2022-07-02):
是给变频主板降温吗

网友A:
看不懂啊,这么多线,应该不只控制一台空调。

网友B:
烟抽少了,多抽几盒应该就明白了。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这是啥操作,专修主板的

网友D:
估计还会有其他设备

网友E:
可能是维修工装。

网友F:
这什么意思,空调板外置吗?

网友:
充分利用大空间散热的方案

网友:
防爆空调么???

网友:
烟厂推销香烟的新装备?

网友:
外机也在室内?还有那一把往下走的黑线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什么意思,空调板外置吗?

外机的主板,可能是外机装在外面,以后不方便维修吧,才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似的

为什么你可以发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这么多线,应该不只控制一台空调。

一个主控板只能控制一个空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抽少了,多抽几盒应该就明白了。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 ...

抽多了就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操作,专修主板的

看起来室外机主板挪到室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会有其他设备

那就不知道了 看着还有把线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维修工装。

我看像实际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什么意思,空调板外置吗?

看着就是主板放到室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