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 长江存储 开卡

楼主(2022-07-02):
现在2263xt AC的主控 长储的flash都认到了 开卡程序也是对的 但是到最后还是不行.

请教大家 是不是一定要AD主控的板子才能开卡?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开卡的?

补充内容 (2022-7-28 19:53):
已经按照大家建议 换上了AD的主控 但是现在就直接识别为0M了,而且显示没有flash ,之前AC版本都是识别正常 只是无法开卡,请问长储是需要单独的开卡...

补充内容 (2023-5-29 16:19):
已经开好了 跑完2遍RDT没有问题

网友:
进来看看,帮忙顶顶

网友:
必须AD才能开

网友:
2263XT还分为好几种吗

网友:
不会短接没拿掉吧

楼主:
如果原來板子是AC 是不是直接找個AD的主控貼上去就好? 板子上不用改什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原來板子是AC 是不是直接找個AD的主控貼上去就好? 板子上不用改什麼吧? ...

电压改成2.5v,vccq改成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改成2.5v,vccq改成1.2v

您的意思是AC主控要改为AD之外,主板上 还要改电压从3.3V变成2.5V?

网友:
别折腾了,你没治具,开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AC主控要改为AD之外,主板上 还要改电压从3.3V变成2.5V?

电压可以不必改 但主控版本必须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以不必改 但主控版本必须是AD

我现在换了个AD主控 现在是板子就亮了一下 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2022-08-03):
我最近也在开长江…也是开不出来,AD版的也开不出来

网友:
等待先行者们的继续实践和补充

网友:
LBA值能否随意设置?

网友(2023-02-21):
开卡软件发布一下,我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
开卡软件共享一下,我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3-05-09):
没有啊 一直都没时间弄 还指望哪天找个大神帮忙修一下

网友:
挖坟,一样的板子,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