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万用表的峰值记录功能测量漏保跳闸时的电流

楼主(2022-07-02):
在坛子里看了个关于用万用表测漏保跳闸时漏电流的帖子,正好我给家里安个漏保,顺便测了下
以漏电流30mA计算,漏电功率6W+,找不到阻值合适6W以上的电阻,用6个大功率电阻串接成10.6K左右(大多数30mA标准的漏保20mA就能跳)

用这个电阻串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形成漏电,测量这个漏电流
用电流档直接测,肯定是行不通的,跳闸时间很短,表反应不过来
这时表的PEAK峰值功能就派上用场了
看用户手册,当峰值被更新时的刷新率是155次每秒,断路器的跳闸时间是0.1秒级别,表的峰值替换速度远高于断路器跳闸速度,测这个应该没困难

先把电阻串接在火线与地线之间测一下电流的有效值和峰值:

有效值21ma+

峰值30ma+, 符合1.4倍理论值

视频:

接入漏保测量
先用标准电流档直接测,明显不行,最高看见跳到11mA

视频:

用峰值功能测:30mA+,相当准确

视频:

网友A:
你要串个可调电阻来模拟电流变化,直接上去就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串个可调电阻来模拟电流变化,直接上去就30ma,

我这个不是测漏保跳闸的最小电流, 而是看跳闸那一瞬间的电流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B:
在这方面西门子还是值得信赖的。
不过测跳闸电流也可以用其他办法让电流缓慢提高来测量,不一定要峰值功能。

网友C:
你应该把电流设定在100mA来测试 哈哈 最好能让电流从小到大快速变化

网友:
反正正常跳 哪人高胆大真人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方面西门子还是值得信赖的。
不过测跳闸电流也可以用其他办法让电流缓慢提高来测量,不一定要峰值功能 ...

这帖子主题不是测漏保的起始跳闸电流,而是测漏保跳闸时那一瞬间的漏电流能不能被准确测量

网友:
不是一跳就没有电流了,怎么测?!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主题不是测漏保的起始跳闸电流,而是测漏保跳闸时那一瞬间的漏电流能不能被准确测量 ...

日置你也怀疑?不如搞个采样保持放大器来测下比较有意义。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D:
胆子大,有这样玩的,如果闸不跳不会烧表?这表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电流设定在100mA来测试 哈哈 最好能让电流从小到大快速变化

嗯,你这个建议好,单个电阻大概有10W功率,短时间过载问题不大,用一个电阻测一下:先确定下漏电流,有效值125+ 峰值 176+

接入漏保测得173+, 相当准确了

至于动态漏电流模拟比较麻烦,以后有空了在安全电压环境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子大,有这样玩的,如果闸不跳不会烧表?这表不便宜。

闸不跳也不会烧表,没过流啊

网友C:
奇怪不? 我家市电231V,热敏电阻加色环总共3.3K,峰值能捕捉110mA以上了 哈哈,就算捕捉的市电峰值时的电流不也才99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不? 我家市电231V,热敏电阻加色环总共3.3K,峰值能捕捉110mA以上了 哈哈,就算捕捉的市电峰值时的电 ...

只能说那两热敏电阻响应速度太快了,否则没法解释
还有那两热敏像是PTC,怎么是NTC表现

网友:
我测强电手就哆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那两热敏电阻响应速度太快了,否则没法解释
还有那两热敏像是PTC,怎么是NTC表现

响应太快也不对啊  常温阻值就3.3K

网友:
示波器测量是这样的,串联一个1欧姆电阻接的示波器

网友:
支持峰值功能最便宜的万用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