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的天格泵-老泵拆解维修,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2-07-02):
捡了个泵,少了一个管子,求大神帮忙指点,感谢!

网友A:
可控硅么? 大神速来解答一下

楼主:
在线等,麻烦大哥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么? 大神速来解答一下

修好了,感谢大哥!

网友B:
怎么修好的,公布答案

网友:
地暖循环用的?

网友C:
头一次见这种地暖循环泵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不认识这个

网友D:
那个旁边有型号的印刷,可控硅无疑!

网友:
看电路板标注像是BT136。

网友E:
是什么原因,修好了也不公布

网友F:
BT138,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好的,公布答案

就是在电视机主板上拆了个三脚的管子,应该是可控硅,就好了。

楼主:
太阳能增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BT138,是可控硅。

感谢,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原因,修好了也不公布

已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这种地暖循环泵谢谢拆解分享

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里面全部都堵了,清理了很长时间,里面全是锈,但是修好了之后运行起来基本没有声音,很安静,感觉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旁边有型号的印刷,可控硅无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