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鹏”牌电池组。

楼主(2022-07-02):
去钓鱼,在水边捡了个坏头灯。拿回家看看能不能维修。

开颅,已经拆掉螺丝才记得还没有拍照片。

本来的电池组,直接测量没有电压输出。拆开发现,这是小小小作坊做的吧!!3节电池都不一样。

拿出迷你玩具万用表,测量只有0点几伏,废了。

这个更加离谱,0点0几伏。

只有这节电压还正常点。

3节电池,拆开的时候镍带已经锈断了,做了简单清理,只有一节有电,还是磕碰过的。

换上珍藏的东鹏电池组。

嘿嘿,搞定。。

楼主:
手机发帖的,有点乱,敬请谅解。

网友A:
红牛表示反对

网友B:
袖珍万用表不错

网友C:
电池不一样正常,用的是拆机电池,之前看论坛坛友,拆解一个充电灯泡,里面甚至用的还是松下的旧电池,电动汽车,年头到了以后,估计这种电池会更多,旧电池分容以后,会流入市场,可以试试激活一下没电的电池,我试过激活一个完全没电的电池,用容量测试仪测试了,没想到还能放出来1600mAh左右的电量,还有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牛表示反对

反对无效,红牛没有带热缩膜的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袖珍万用表不错

玩具级的玩意。以前双十一免费薅来的,5折卷加上前100名返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一样正常,用的是拆机电池,之前看论坛坛友,拆解一个充电灯泡,里面甚至用的还是松下的旧电池,电动 ...

没电压的应该饿死了,因为3并电池共用一个保护板,虽然都锈断了,但是断了应该还有电压才对。不懂怎么激活,也没有测试仪。

网友D:
这玩意戴脑瓜子上安全吗?

网友E:
电池都是回收电车旧电池 差不多一元左右或者更低价格

网友F:
这种袖珍万用表真少见

网友G:
这是混合型?

网友H:
无所不能的钓鱼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戴脑瓜子上安全吗?

以前不知道,至少现在比以前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表不错。

迷你的,只适合简单测试,精度低,没有电容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都是回收电车旧电池 差不多一元左右或者更低价格

回收旧车的电池,坏的也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袖珍万用表真少见

这种表只适合简单检测。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所不能的钓鱼老哥

钓鱼人除了钓不到鱼,几乎万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混合型?

应该起个高大尚的广告词,多方厂家共同研发的混合动力电池(3节不一样组起来)3节更比一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