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方太水槽洗碗机显示和按键故障维修

楼主(2022-07-02):
装修时候买的是方太水槽洗碗机X1,入住以来总体用得很少(主要我老妈基本都手洗用不惯),我媳妇近一年才开始频繁使用,除了套数少,总体还是可以吧。前几天媳妇说这洗碗机好像坏了,按键没反应,屏幕不亮,我给它断电上电,又能用几次,后来就再也没反应了,翻盖到某个位置的时候会有滴滴声,于是我报修了。
昨天晚上,方太售后给我回电话了,我说了下故障表现,我说是不是排线断了啊?是不是你们通性设计故障啊?他肯定地说:你这是上盖进水了!你晃一晃盖子看看有没有水声。我试了下,并没有啊,不过我能看到上盖钢化玻璃这里有点开胶了,有明显缝隙,可能真是受潮了。

售后说,这种情况只能把上盖整个换掉,上盖是结构胶把整个钢化玻璃贴上去,没法拆!整个换的话,就是两颗螺丝拆掉,整个盖子拿下来,有个线接头断开就可以了。鉴于已过保,配件要自费,这个型号不知道多少钱,另外某个型号上盖据他所知要600,再加上门费维修费,可能要七八百吧,让我考虑下要不要修,反正过保了,我说那我自己先看看吧!

这两是内六角螺丝,用扳手一拧,很紧,其中一个好不容易拧开了,另一个一拧滑了!心想,拆不开了啊,咋办呢?要么不拆整个盖了,看看能不能把盖子拆散看看。我顺着钢化玻璃已有的缝隙又是撬又是割,硬是把正面的玻璃掀起大半,往里一看,握草!不对,正面不可能拆得开的!这才到反面看看,原来这里可以拆的!被售后误导了,回头还得想办法把玻璃这一面重新粘贴。

一看很简单啊,屏幕按键是一个独立模块,与面板点胶,无法拆开,另外还接了个应该是传感器,模块与下面主机只通过一个3pin线连接,连接端子有铜绿,这里是有一些受潮但没看到有明水。我一直怀疑这根线有故障的,3根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电压,正常的话好歹供电是有的吧!断开下面的端子,测了下这根线的通断,3根芯只有黑色地是通的,另外两芯都断了。把端子退出连接器,从下面抽出来,顺带带根绳进去(想着把线接好后好穿回去),线抽出来一看,连屏蔽层都断得只剩一根了!(此处忘了拍照),多年以后,这根线已经比较硬,感觉就算接上用一阵子还要断。

把这线接好后,连接主机与面板,上电,试机显示和按键一切正常!好了,现在要把这根线穿回去就OK了。但没想到,死活穿不进去,把连接器取下来只剩一个端子,用胶带裹起来还是穿不过,摸索了一下,发现连轴硅胶套穿线孔太小了,还是得把盖子取下来穿线!可是内六角螺丝已经滑了,咋办嘞。上切割片!这是不锈钢螺丝,挺硬的,切了个豁口,一字螺丝刀一拧又滑了!这颗真不是一般得紧啊!可维修性真差!继续切割…割得更深了,这回一字螺丝刀可以咬住了!花好大的力终于把这颗螺丝卸下了。

这硅胶套的孔真的小,还用玻璃胶裹着,怪不得这么难穿!即便是拿下来,也费些劲才穿进去。

穿到中间热缩管的地方就更紧了,不过差不多也到位了。
好吧,就这样吧,复原。

网友A:
手机发帖也可以文字穿插图片,我撸三图说明

如下图

这个不知道如何描述

红圈⭕什么意思

网友:
看得我云雾缭绕,我一般不买这种半路出家的电器或者产品。比如不买隔离的手机、美的的电视或者小米的鼠标。

网友B:
翻来翻去看,好像是接回去了,有点纳闷也知道线老化,就没有考虑接回去用不用得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发帖也可以文字穿插图片,我撸三图说明

如下图

真可以哦,不过这个界面不知道如何操作,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来翻去看,好像是接回去了,有点纳闷也知道线老化,就没有考虑接回去用不用得住的问题! ...

有考虑“多年以后,这根线已经比较硬,感觉就算接上用一阵子还要断” 。
那个硅胶套对线径有比较高的要求(防水吧),手头暂无合适的线,比USB线要细。先接上再说,用个半年应该问题不大,那两螺丝现在可以拧松后,以后修线换线就方便得很了。

网友:
电饭锅及楼主这种机器,翻盖上带线的容易出这种问题,我一般用废的耳机线代替,效果比较好,供参考。

网友:
洗碗机普及面小很多,维修人员有时都不清楚

网友(2023-02-03):
上翻盖的线容易坏,我修了一个苏珀尔的电压力锅的上盖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