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双WAN口的家用路由,谢谢。

楼主(2022-07-02):
现在用的华硕的,上双线路卡的很。还不如单线路。

网友:
我用的AC9,双wan还行。

网友:
H3C的无线路由器上均带双拨号的WAN

网友:
TP最新的6088呗  如果用AP面板 新的5408/5010都可以

网友A:
弄个软路由试试爱快开负载均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软路由试试爱快开负载均衡看看

爱快的负载就算了,只能手动协议分流,不然没法用。

网友B:
除非两条线都是同一个运营商。。否则双WAN接入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两条线都是同一个运营商。。否则双WAN接入作用不大。。

是这样啊,现在是三条线路,联通光纤200M,移动光纤200M,广电有线100M.
看来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现在是三条线路,联通光纤200M,移动光纤200M,广电有线100M.
看来算了。 ...

是的,就算你是3WAN,也不是200+200+100=500m的速度。。三个营运商的网络做不到叠加的。。

最多只能做分流,哪些访问走电信,哪些走移动,哪些走联通。。。

但这么搞只会增加管理工作量。。没必要了。。

网友:
简单些的话,如K2P、新3、小娱等路由器,刷高恪固件开多W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算你是3WAN,也不是200+200+100=500m的速度。。三个营运商的网络做不到叠加的。。

最多只能做分 ...

你错了,不同运营商的宽带可以叠加,用支持多WAN口的路由。这个我早玩过,迅雷、360测速等确实叠加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网站都支持多线程下载。

网友:
这个,好像是能刷OP的都可以改成双WAN吧

网友:
维盟多wan不错 策略路由里可以ip地址 ip协议  应用协议等多种分流

网友:
PandoraBox  MT7621 可以的 ,你是不是开VPN 了如果开就卡。

网友:
xdr5480yyds,就是现在价又高了点

网友(2022-09-19):
不同运营商的线路延迟是不同的,叠加后分配会很难受。

网友:
磊科的285G虽然老了点但是家用绝对够了

网友:
MikroTik RBD53iG-5HacD2HnD hAP ac3 想怎么连就怎么连,这才是路由器该有的样子。

网友:
有钱人的选择,家里30M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