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个黑点,一个屏幕问题

楼主(2022-07-02):
iphone 6s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块是怎么回事?
用手摸,压没反应,屏幕昨天还是正常的今天就不行了

拆开手机,发现屏幕背面没任何异常

楼主:
过了一天,这个黑块变大了。。。

网友A:
很明显是有坏点了~

网友B:
意思是14都快要出来了,你还在用6!!!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估计屏很快就会不行了。备份重要资料吧。

网友:
抓紧换新手机,资料导出来,不然损失变大。

网友:
出现坏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有坏点了~

为什么坏点这么大,为什么用着会突然出来?第一次见,坏点不是出厂时候才有不会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14都快要出来了,你还在用6!!!

喜欢150g重量以内的手机,现在手机都太重了怎么破

网友:
这个苹果6真是用到值了

网友:
亮度调低一点 估计可以避免扩大损坏

网友:
这坏点很奇怪的,也许会越来越大,也许过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坏点这么大,为什么用着会突然出来?第一次见,坏点不是出厂时候才有不会增加吗 ...

但是屏幕不能万寿无彊,总有1天要坏,

先备份资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坏点这么大,为什么用着会突然出来?第一次见,坏点不是出厂时候才有不会增加吗 ...

这是多个相邻的像素出问题,放大镜下看起来会很明显

网友:
换屏或是换手机。

网友:
手机用这么多年可以了换新了,也就是苹果手机速度下降不太严重,如果是安卓手机估计已经慢的无法使用了

网友:
坏点,漏液,逐步会扩大到整个屏幕

网友:
有点像坏点,比较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