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维护地摊拣的明基w1070投影仪

楼主(2022-07-02):
地摊上见到一个和家里一样的投影仪,要价500,一看拆过的,四处翘的乱七八糟,还价200拿下,打算给家里的机器做个备件,万一坏了好有的拆,毕竟配件不便宜。
回来插电试机结果能点亮,但看了一会发现有俩问题:
  • 1. 看起来dmd上应该有灰尘,屏幕上有一个不小的阴影
  • 2. 抽风一样闪烁,出现五颜六色的颜色
于是拆开,大卸八块
能见到的地方,灰尘都清理一下,风扇也塞满了,固定镜头的螺丝柱都是胶,还脱扣了,结合翘过的外壳,修过的无疑了。
dmd小板也整块拿下来,左下角果然有一块脏
显微镜下看着更明显,于是小心的吹一遍,然后酒精和无尘布,一点点蹭掉
硅脂也干了,于是蹭掉,重新涂新硅脂

色轮组件也整体拆开,气吹简单吹了一下,剩下无尘布搞定,色轮和传感器表面都擦干净
装回去试机,发现讨厌的阴影和抖动都消失了,灯泡状态还不错,才两千多小时,亮度不错。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就是那个DMD最值钱吧

网友:
能搞好,200块太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就是那个DMD最值钱吧

整体都挺值钱的,二手价格应该在1500¥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都挺值钱的,二手价格应该在1500¥以上

果断卖掉,电子产品都是越来越贬值的,也许将来等你家里的坏掉的时候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会修投影的,基本上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B:
怎么有知乎的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知乎的水印

先在知乎发的,然后粘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卖掉,电子产品都是越来越贬值的,也许将来等你家里的坏掉的时候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

当个配件,家里的和这个同型号的。
真正1080p,支持3D,硬指标还是挺高的,我第一个买的时候8500¥,2013年用到现在,当显示器用,灯泡都换了3个了

网友:
赚大了麻了

网友:
这东西亮度不够

楼主:
灯泡机,亮度不错了,家用足够,拉个窗帘,看综艺或当显示器没问题。要是看电影,肯定黑天更好。

网友C:
DMD通过一块导热垫片传导到散热片去,当你拆卸的时候,导热垫片很容易就破碎了,看起来跟干涸的硅脂差不多,其实不是硅脂哦!
以前我就是误以为是硅脂,把它清理干净后重新涂了新硅脂,结果使用一段时间后DMD就渐渐出现了雪花点,原因就是过热损坏,只好去某宝淘了一块同型号的二手DMD(卖家包好),卖家附送了导热垫片,之后我就只放垫片,不涂硅脂,现在用得好好的,DMD没有再次损坏。如若不信,上某宝跟卖DMD的商家聊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DMD好的就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个配件,家里的和这个同型号的。
真正1080p,支持3D,硬指标还是挺高的,我第一个买的时候8500¥,2013 ...

可以当显示器用?不是呼呼吵死了么?还热。。。
看电影还行,其他都忍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D通过一块导热垫片传导到散热片去,当你拆卸的时候,导热垫片很容易就破碎了,看起来跟干涸的硅脂差不多 ...

阿?这样么?那我得赶紧买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D通过一块导热垫片传导到散热片去,当你拆卸的时候,导热垫片很容易就破碎了,看起来跟干涸的硅脂差不多 ...

没搜索到单独的导热垫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D通过一块导热垫片传导到散热片去,当你拆卸的时候,导热垫片很容易就破碎了,看起来跟干涸的硅脂差不多 ...

看了一个视频,所谓的垫片不就是硅胶垫么?投影仪默认肯定不是硅胶垫,我觉得还是硅脂,灰色的那种。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未觉得硅脂也没问题吧。侧面是1个6cm风扇进风吹dmd散热片,另一面是6cm风扇抽风,形成风道,灯泡的散热是一个涡轮和一个8cm风扇组成风道。很难相信有那么脆弱,保证两侧风扇是好的,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一直觉得投影仪非常经造,至少我原有的那台是这样,从2013年到现在除了换过灯泡和风扇,一年清理一次灰尘,还真没动过其他东西,这次要不是清理色轮,是没机会拆开dmd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