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T55U拆机,疑似芯片太热 偶发菜单弹框,故障未修复!

楼主(2022-07-02):
第一次拆电视,摸索了好久 还多拆了几个屏幕上的螺丝,安装的时候,差点多出来一个小螺丝,问题没有解决,还好没有拆坏!
    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芯片太热了就出问题。

网友A:
弹菜单就怀疑主控啊?至少排除按键和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菜单就怀疑主控啊?至少排除按键和遥控啊

遥控 可以排除了,按键 不知道怎么排除

网友B:
换硅脂试试,散热片下面是so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硅脂试试,散热片下面是soc吧

说来惭愧,我竟然不知道怎么拆下来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 可以排除了,按键 不知道怎么排除

按键板不是插上去的嘛,拔了试啊。别拆散热片,那种都是胶死的,拆的不好整颗主控都下来了

网友:
背面打些孔散热看看

网友C:
怀疑按键开关轻微漏电,拆开洗一洗,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不是插上去的嘛,拔了试啊。别拆散热片,那种都是胶死的,拆的不好整颗主控都下来了 ...

嗯 知道了,得再拆开一次,谢谢提醒,明天试试。

网友D:
要排除过热引起的话可以在使用时用风扇开大风对着主板吹,我小时候发现邻村一位修电器的师傅开黑白电视必须要用风扇对着电视吹说是给电视散热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排除过热引起的话可以在使用时用风扇开大风对着主板吹,我小时候发现邻村一位修电器的师傅开黑白电视必须 ...

您说的对,电吹风冷风吹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E:
直接后面热的地方装一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后面热的地方装一个风扇

这也是个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按键开关轻微漏电,拆开洗一洗,看能不能解决。

谢谢提醒,这两天机器又啥事没有了。

网友F:
看65寸不到2千了。我是决定远离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65寸不到2千了。我是决定远离这个牌子

哎,51老爷子又买了一个康佳65的,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F:
看65寸不到2千了。我是决定远离这个牌子

65寸绝大部分都是20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