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挖掘FLUKE 18B+ LED测试功能

楼主(2022-07-02):
再总结一下18BLED测试功能:

一、测试座打到LED TEST后LED直接插上可分出正负极相应指示灯直接点亮插反也能识别出,这个插座没有电压降功能,只测试LED发光和正负极识别

二、表笔座可测试 出LED的压降和分出正负极,正反向均亮,接反会显示-,不同的灯压降可通过表笔座测出。

网友A:
蓝色。白色能点亮吗

网友:
这个功能好

网友:
LED TEST测试座开路电压标的是30V,表笔开路电压没这么高吧。

网友:
这功能只是升压输出, 不通过检测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白色能点亮吗

LED灯珠的均可以测

网友B:
测量信号是交变的,我觉得不好,虽然测LED不用区分正负极,但是,这个档位也只能测LED了,测不了别的晶体管了,浪费了这么高的测试电压。

网友C:
楼上这是什么表?还带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信号是交变的,我觉得不好,虽然测LED不用区分正负极,但是,这个档位也只能测LED了,测不了别的晶体管 ...

确实没啥用,我的那个能测LED的表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是什么表?还带示波器?

不是示波器,只是一个趋势图记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