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对于1.5V电子表用8025T接法(已试验成功)

楼主(2022-07-02):
前段时间改了几个1.5V的电子表,8025AC走时还算比较准,但没有温补,三个表,半个月后一个仍然和手机一致,一个慢2秒,一个快2秒,如果使用8025T且要启动温补的话,这么接可以不?

松下锂电池和8025T已就绪

接上了,成功显示

最后说明最终结果,1,3V电池的负极与原电池负极需要相连,不相连的话,走时肉眼可见的不准。2,5楼super2008坛友的说法完全正确,负极联通了,如果晶振引脚直连,3V电池可以直接对电子表供电(液晶屏点亮,且自带电池即使不接,时钟都在走,只是液晶屏所有都亮,看不清,如果把自身电池装上,显示正常,说明确实应该加电容隔离),但目前没有合适电容,弄了个47微法电容上去,不过似乎作用不大,不装自身电池仍然有显示,回头找找合适的再试验。3,后来从一个坏的蓝牙板子上弄了个很小的贴片电容,纳法级的电容,但仍然是有漏电过去的现象,也就是1.5V电池不装,仍然有显示,且在计时,但液晶屏几乎全显示,看不出是多少数字,如果把1.5V电池装上,显示正常(估计是1.5V装上后,原来的3V压差变成了1.5V压差。)下一步看看这样电池耐用不,如果对3V锂电池影响不大,就这样吧。

网友A:
看下去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一个锂电子能带晶振走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去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一个锂电子能带晶振走多长时间 ...

记得以前的自动报时表用大半年不成问题,这个只用于芯片供电,一年多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B:
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即可,不需要和电子表负极相连,8025功耗很小,省电。

网友C:
8025第3脚与电子表晶振引脚之间串接一个104电容,防止电位不同漏电,独石的电容好点,瓷片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D:
楼主记得发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即可,不需要和电子表负极相连,8025功耗很小,省电。 ...

两边电路负极不连接,晶振信号也能单线传过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电路不连接,晶振信号也能单线传过去吗?

电容的一大作用就是交流耦合、隔离直流

网友E:
差两秒还折腾呀,你校准时间的基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两秒还折腾呀,你校准时间的基准是啥

手机的网络时间。2周,一个和手机一样,一个快2,一个慢2。打算拿慢2这个开刀。

网友F:
刚买了8025t,准备回老家给老人万年历改了。
一直走时慢

网友:
我没见过正常公司民用产品用芯片替代晶振的。。。

可能这玩意利润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即可,不需要和电子表负极相连,8025功耗很小,省电。 ...

万年历是5v开关电源供电,主板也有3v纽扣记忆电池,换8025T的话,给它供电用5v主电源还是从纽扣电池取好,5v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即可,不需要和电子表负极相连,8025功耗很小,省电。 ...

感谢兄台,果然没问题,哈哈。
(更正,有问题,走时肉眼可见的不准,而且有时候走时还停下来),还是必须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即可,不需要和电子表负极相连,8025功耗很小,省电。 ...

不,负极不连确实有问题,走时时停时走,肉眼可见的慢。连了负极,肉眼可见正常。按那位仁兄说的加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25第3脚与电子表晶振引脚之间串接一个104电容,防止电位不同漏电,独石的电容好点,瓷片电容容易漏电。 ...

你说的是对的,负极需要相连,确实高压会串电到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记得发实验结果

结果,1,需要负极相连,也就是共地。2,5楼说的晶振引脚加独石104电容是正确的,高压区确实会向低压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8025t,准备回老家给老人万年历改了。
一直走时慢

我的万年历都是小变压器9伏供电,再有7805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8025t,准备回老家给老人万年历改了。
一直走时慢

我的几个都是变压器9V用7805转的5V

网友(2022-09-01):
引用 楼主:
不,负极不连确实有问题,走时时停时走,肉眼可见的慢。连了负极,肉眼可见正常。按那位仁兄说的加了个电 ...

锂电子能带晶振走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