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LITEON PS-2461-7H服务器电源 打开看看竟然一尘不染

楼主(2022-07-02):
买的服务器电源到手了,打开看看一尘不染,难道没用过吗?谁知道为啥市场上那么多服务器电源还都很新?
还有哪位大神懂搞成13.8伏,有红包

网友A:
服务器都是在机房里的,机房都是恒温恒湿、空气过滤的,所以没有灰尘,不代表使用年限很短,而且都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都是在机房里的,机房都是恒温恒湿、空气过滤的,所以没有灰尘,不代表使用年限很短,而且都是24小时 ...

谢谢师傅告知,明白了,原来是机房干净

网友:
随机发货,你走运捡到一个好点的

网友B:
大型机房环境比较好,但不至于无尘,一般这种都是拆机后打扫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型机房环境比较好,但不至于无尘,一般这种都是拆机后打扫过的。

机房有无尘室的,这种都是到期大量更换的不太可能去清灰。

至于改可调,顺着光耦找反馈回路的分压电阻吧,12V到13.8V直接改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工作环境好自然就显得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房有无尘室的,这种都是到期大量更换的不太可能去清灰。

至于改可调,顺着光耦找反馈回路的分压电阻吧 ...

谢谢大佬,我尝试找找,小白一个,对电路知之甚少

网友(2023-05-24):
像我这设备用的,会有冷备机,主机没事的话,到被淘汰的那一天,备机都可能没通过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