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魔改jms583转接卡+西数sn500固态硬盘

楼主(2022-07-02):
原本2280长度的转接卡裁剪成2230长度,固态硬盘本来也是2280长度,但是sn500这款颗粒和主控全都紧凑的在一端,所以可以剪短成2230,使用美工刀小心翼翼地切割,可以开出个正合适的螺丝固定位置!!!,从此有了一个读写1000MB/s的移动硬盘了,并且有着超小体积,表面涂上三防漆,不怕摔不怕水爽歪歪,就是温度太高了烫手。。

网友:
加外壳吧,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但不要裸奔

网友:
加个外壳吧, 总比裸奔稳定可靠些

网友:
后面的SN520 SN550就修复了这个BUG,把闪存放后边了

网友(2023-05-15):
高手,就是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