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48V铅酸电池充电器,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2-07-02):
拆修一个48V铅酸电池充电器,请教一下各路大神!!1、发现场效应管8n60c,三个脚都是通路的,已击穿。

2、高压部分的大电容没有300V,150K启动电阻外观破损,已开路。
3、效应管8n60c,左右两支脚所连接的两个电阻发黑,无法分辨出原始的电阻阻值,其中一个是开路的,一个还有阻值,约1.8Mk欧姆,
想问一下这两个电阻分别的什么阻值的,会不会是0欧的电阻?

网友A:
一般炸鸡 需要换保险 3842 mos管  mos管的电流采样电阻
mos管左脚会接一个二十欧左右电阻 右脚会接采样电阻 具体多大得看充多大电池 阻值不同0.3-0.5左右 如果经验不足 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
建议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B:
楼主是问拆掉的那2个贴片电阻R9和R10的阻值吗?R9一般用15欧,R10用1K,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看这启动电阻都是180K的,楼主怎么说是150K呢?听你的叙述,这电源坏的件应该还不少,听2楼的,排除所有坏件再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炸鸡 需要换保险 3842 mos管  mos管的电流采样电阻
mos管左脚会接一个二十欧左右电阻 右脚会接采样电阻 ...

是印刷的保险,保险丝没有断,低压部分完好,插头插到电池那里,会亮绿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问拆掉的那2个贴片电阻R9和R10的阻值吗?R9一般用15欧,R10用1K,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看这启动电阻都 ...

好,有没有这种情况,mos先烧了,然后短路导致启动电阻和贴片电阻开路

网友C:
这不就是电动车充电器吗

网友:
这种烧毁的不好搞,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电动车充电器吗

就是普通的电动车充电器。我也有烧坏的。上网买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D:
买点西普尔的板子换就是。几块钱一个。西普尔的板子做工还算可以的。

网友:
换新的吧这种电源管击穿,连带损坏零件多,没经验不易修复,买弦的也不贵。

网友:
修好了也不敢用,报废吧!

网友:
没看到正面

楼主:
正面本身是上传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点西普尔的板子换就是。几块钱一个。西普尔的板子做工还算可以的。

有链接吗?几块钱一个,也太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