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控制器炸鸡的60V20AH充电器拆解+车载小冰箱改线

楼主(2022-07-02):
帮修车店老板做了一个0V~72V-3A的可调电源,用充电器改的,专门用来充亏电的电池,拿过去工作一切正常,收工。扔给我一个充电器板子和两个控制器,说是外卖员的车正常充电,然后控制器炸了。而且炸了两个控制器,衰。
板子看起来没啥异常,输入输出线很粗壮,应该是正品货,但是不知道为啥烧控制器

板子背面,没啥虚焊

一颗单片机,一颗358运放,经典搭配,拆板子外壳的时候暴力了一点,板子被拉伤了

高压部分看起来正常,东升两字经常见到,可能是东升的充电器

3842+10N60管子,也是经典搭配了

板子拉伤的部位重新焊接铜箔,上电亮灯,证明高压部分没啥大问题

输出电压竟然123V,难怪把控制器烧了,60V的车一般耐压也就80V-100V,看来是反馈出了问题

单片机是DS3018B,应该是东升定制的定时转灯三段控制芯片

这种充电器没啥必要修了,拆件

剪板子,高压部分留着,以后改可调电源用得上

朋友送了个7.5L车载冰箱,说是买车送的,一次都没用过,还是新的

里面是说明书和供电线,还有提手带子

奇葩的接口,能切换制热和制冷,应该是半导体片

点烟器头子,看着质量不错,可惜用不上,改

拆开,厚厚的铜片,保险丝,铜弹簧,良心货

短线是正极,标记一下,不要搞错了

翻出来以前服务器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吃灰好久,外壳都要锈了

接上车载小冰箱的线,妥妥的,以后可以摸鱼喝冰可乐了哈哈哈哈

网友A:
修车店老板跟你混了这么久也没学到点修充电器的技术。。。

网友B:
这服务器电源我的也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车店老板跟你混了这么久也没学到点修充电器的技术。。。

我觉得可能修车店老板不屑于修充电器,赚大钱的老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服务器电源我的也吃灰了。

现在不用吃灰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修车店老板不屑于修充电器,赚大钱的老板哈哈

对呀,修车店老板肯定是愿意车主再买一个新的充电器,而不是把旧的修好。而且大多数车主也不懂跟车来的原厂充电器要比新买的便宜货强,所以车主也愿意买新的。

网友D:
半导体冰箱费电吧

12V多少A的?

网友E:
坐等喝冰阔落

话说你拆下来的元件存放的时候分不分类?

网友F:
如果是当料板,不如不拆元件,这样要用什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喝冰阔落

话说你拆下来的元件存放的时候分不分类?

谢谢捧场,哈哈,空的时候按大类分,mos,电阻,二极管,芯片,细分的型号阻值就懒得分了,经常找电阻要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当料板,不如不拆元件,这样要用什么好找。

料板太多了。。。。。哈哈,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导体冰箱费电吧

12V多少A的?

3-4A吧,功率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修车店老板肯定是愿意车主再买一个新的充电器,而不是把旧的修好。而且大多数车主也不懂跟车来的原 ...

一个新的西普尔修车店卖100¥,维修费40-60¥,所以很多人选新的

网友G:
奇怪,线路板上没有用贴片?

网友:
小冰箱不错,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奇怪,线路板上没有用贴片?

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坐等喝冰阔落

话说你拆下来的元件存放的时候分不分类?

这不废话嘛

现在都要求垃圾分类

网友:
这些小元件拆下来的意义???尤其是那电阻?????

网友H:
666666冰可乐好评   美滋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666666冰可乐好评   美滋滋啊

美滋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