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懂电的进来看看:

楼主(2022-07-02):
我不是说记忆中十几年没有停电过吗?

不巧,偏偏最近停了数次。去查询原因,确实是附近供电线路有故障抢修。

但只是“附近”,波及范围“某某街道”,并不是精确到我的街区。

时间上,电力系统记录的报障到恢复正常,一般在30分钟-1小时左右,但我这里实际停了3分钟左右。

我们过去有这种经验 :家里跳闸了,旧式楼道的电表箱,瓷插保险丝那种,往往搞不清哪户是哪个,挨个儿拔了看看呗。。。

现在这么电力系统智能化了,抢修时难道也如此两眼一抹黑,不至于吧?

还是说,从变压器那侧恢复通电,必然会影响到线路上所有街区(设计或者操作上故意让你们依次通电)?

网友A:
电力系统记录的报障到恢复正常,一般在30分钟-1小时左右,但我这里实际停了3分钟左右,这句话如何理解?
现在城市配网一般是10/35KV入小区,底层配电房配电,有些地方自备柴发,停电因数很多,夏天拉闸限电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系统记录的报障到恢复正常,一般在30分钟-1小时左右,但我这里实际停了3分钟左右,这句话如何理解?
现 ...

停电和抢修等时间点,后台都有记录的。精确到秒。比如19点05分20秒至19点52分15秒。

而我家在这个时间段里,停了3分钟。

网友:
会不会线路切换的时间

网友:
可能是线路靠的太近,检修做业时要断掉相邻的线路确保安全,谁知道呢,
又或许是临时工关错闸了

网友B:
故障处理一般在30分钟-1小时左右?这个怎么来的呢?如果是变压器烧了,更换至少要几个小时吧。
楼主讲的30分钟至一个小时,一般也就是找到故障点,隔离后恢复其他用户供电吧

网友:
现在城市的集中供变电站电表都是无线抄表,停电时间记录到秒,而且停电时间供电公司的调度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网友:
其实你注意,以前的手工分合切换器(用高杆钩的那个),现在早已经是遥控的了,而且是多层级遥控,现场可以,远程可以,跨级也可以。 虽然还显笨拙,多层级竟然用的不是一套系统。

有了这些远程切换器,就可以对电路流向进行调整。

你那个三分钟,往往是调整的时间,同路不会有切换时间,非同路同源就必须要彻底断开无电后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电和抢修等时间点,后台都有记录的。精确到秒。比如19点05分20秒至19点52分15秒。

而我家在这个时间段 ...

你按单路单方向供电去想当然想不通的。

现在的城市供电网是多环多节点,的网状机构。  常路看似还是单方向供电的,实际在线路的反向平时是挂起状态,随时可以并入另外的电网结构里去。

如果常路中出现坏点,切断坏点以后,常路对你家是断联了,维修中一时半会恢复不了,如果是单路单方向就只能等线路修好。 而现在的网结构,是可以随时将常路的去向改为供向,反向顶进来给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处理一般在30分钟-1小时左右?这个怎么来的呢?如果是变压器烧了,更换至少要几个小时吧。
楼主讲的30 ...

他都没到那层,他不理解去向改供向,还认为是单方向单线供电模式那。

123456网段3损坏,单方向只能等3修复456才能恢复供电,这是他想的。

而现在的电网结构,123456是常路,一旦3坏了,大修隔234修,12由常路保持供电,56由于234断路无法从常路获得电力,但是谁也没说6以后就没有其他电网了,切换器此时倒闸从其他电网走常路的反向给56恢复供电。
由于供电有发电机不同的因素,以及用电方设备的因素,需要一个完全切断的时间进行保护。所以出现了停电的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都没到那层,他不理解去向改供向,还认为是单方向单线供电模式那。

123456网段3损坏,单方向只能等3修 ...

谢谢指教!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