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技术询问}动声魔音故障,开机指示灯全亮,按键失灵

楼主(2022-07-02):
{技术询问}动声魔音有源音响故障,开机指示灯全亮,按键失灵,没有机械开关,遥控器也失灵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商家

网友:
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直插着就是安规电容容量不行了

网友A:
这个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
这种东西就用不久

网友:
一般人怕是不好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是啊,放了一段时间再开就成这样了

网友:
居然还有hdmi

网友:
最简单办法,,板子拆下来洗刷一遍,,,不行就扔了

网友(2022-08-29):
看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不会是主控挂了吧,或者是外置晶振问题!

网友:
长时间不用,,放坏的,,好难找原因,,我的一个收音机也是,装箱前都是好的,1年多后,重新开箱就挂了,,不知道是不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