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去年新换的笔记本电池,又鼓包了,有什么修复的方法吗?

楼主(2022-07-02):
去年新换的笔记本电池,又鼓包了,有什么修复的方法吗? 原来鼓的厉害,拆下来放一会,有点消了,不过还是鼓

网友:
网上看有人刺穿放气还可以用,我没试过。

网友:
网上买的兼容电池一般也就是一年的寿命.

网友:
现在的设计,集成在笔记本里面,高温烘烤着,就是容易坏电池

网友:
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估计跟散热有关系吧。

网友:
质量不好的充新

网友:
寿命到了没啥版本,刺破能用,但是容量会下降很多。记得刺破后孔封起来,否则充电的时候有些电池会流液

网友:
小电流充电 充满 再小电流放电  重复几次 如果不能消气就换吧    就是电池不行或者设计问题温度高了 电流大了 都会鼓气

警告warning:以上方法模仿者者需要知悉可能存在的风险/后果,生命及财产安全无价   一切后果自负!  不适用于放电充电高温/过压充电/过流充电放电导致的鼓气

后面对喜欢杠的说一下:没人逼着你去弄   你觉得危险就别弄就是    我的方法只是参考  比扎孔放气安全

网友:
电池充一点电,包好放冰箱里冷冻,鼓包应该能下去一些,如果觉得危险,就不要弄

网友:
设计高压电池的笔记本,估计买到低压电芯了!

网友:
产气是因为电解液的分解,是不可逆的电池损伤,应急用的话,可以试试扎个小眼(千万别碰到电芯极膜,否则当场爆炸),排气后用704硅胶缝补起来。最好还是建议扔掉

网友:
电芯不合格?

网友:
以前电池贵,都把电池取出来插电用,临时需要移动中使用,才装回电池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原装的可以用很久。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用软包电池了?还以为用18650呢

网友:
这么看还是外置的好一点,更换也方便

网友:
再换新的吧。

网友:
你买到假电池哦了

网友:
放气了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