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一个鼠标,左键单击变双击

楼主(2022-07-02):
传说中的在某年月日,在某某地,捡了一只鼠标,用酒精消毒后,插在电脑上一试,还不错,就是左键经常单击变双击,拆之,看看,以飨读者。
这是外观,已经油光,可见经历丰富。

这是底部,然并没有LOGO,2.4g+蓝牙双模,3.7V,10mA,有三位开关,蓝牙对码键,寨味强烈。

拆开看看,从按键部位开始掀起来,一直掀到尾部,打不开了,推测下部滑片里面有螺丝,拆之,果真有两个螺丝,扭开,掀盖。
竟然还有配重块,何必要加配重块。

充电电池,400mA,602040

电路板背面

信号发射接收元件

光线传到透镜

中键滚轮

网友:
dpi不大吧,这种

网友:
换个微动就好了吧

网友A:
这个鼠标的板子预留了开孔,可以装这种三个脚长方形微动按键去修好它。按键点的高度都是一样的。装顶盖如果发现有干涉的话,可以切一个小口做避让,对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
修好再丢掉

网友:
捡的呀,赚了,还是锂电

网友:
微动有粘连现象,放酒精里清洗一下

网友:
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B:
论坛出问题了吗?今天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出问题了吗?今天怎么看不到图

现在正常了,有一阵又卡又看不到图

网友:
双模的,还不错

网友:
这种微动先清洗再注点油,换新意义不大,除非修了几次不想再劳神了。

网友:
特别的轻触开关

网友:
换普通的三脚微动就好了。通用的。

网友:
黄色微动
我也有类似的,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
更换微动之后,满血复活

网友:
换微动开关就好了

网友:
这种造型手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的板子预留了开孔,可以装这种三个脚长方形微动按键去修好它。按键点的高度都是一样的。装顶盖如果 ...

热心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