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是一部三星手机,我反复拆出电池再安装回去能开机一次

楼主(2022-07-02):
这是一部三星手机,我反复拆出电池再安装回去大概五六十次终于能开机一次,进入系统看到里面的内容,可惜是两三分钟后黑屏再进不了系统,手机没有显示,也进不了刷机模式,我猜不出到底是哪里坏了。电池是用另一个手机充满电100电量的,也换过一个其他电池去试,只是开机过一次,其余的几十次都是按开机按键没反应的

网友A:
CPU虚焊了,三星的机器貌似很容易CPU虚焊,追求薄的结果吧

网友:
连接到维修电源上,测试下开机电流,判断下故障所在部位.

网友:
很多旧手机都是这样,想把以前拍在里面的图片什么的的再找出来都弄不了。

网友:
会修就自己拆,要不就交给手机维修店让师傅拆。

网友:
我给人修好过一部华为畅享7s,是屏幕碎裂,尾插充不了电,我网上花99买来屏幕,有买来尾插,拆开后盖,拿下主板和高温烤软热塑胶拿下电池,装上尾插,这款当时号称最难拆薄款大屏手机被我搞定了,恢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虚焊了,三星的机器貌似很容易CPU虚焊,追求薄的结果吧

机器人焊接也偷懒呀

网友:
我那款就手机只是电量下降快点,大概3天左右必须充一回电,但还得充电使用,目的是它拍照性能比我现在的华为畅享9e好,虽然纸面上数据没有后来这高,即像素分辨率没有后者高,但拍照清晰度比后者高也占空间小

网友:
每回都要用它拍照再蓝牙传到华为畅享9e上,不然用用本手机拍既不清楚还占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焊接也偷懒呀

有什么奇怪的?三星机追求薄,电路板做的也薄,焊锡貌似也用的低温锡,他们家啥东西都容易虚焊,特别是CPU和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三星机追求薄,电路板做的也薄,焊锡貌似也用的低温锡,他们家啥东西都容易虚焊,特别是CP ...

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你说之前三星的闪存门是不是就是它手机的存储器虚焊引起的呢?
要说到虚焊,那就是LG手机的G4和G3了。
如果再焊一次选什么高温焊锡浆好呢?还是中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你说之前三星的闪存门是不是就是它手机的存储器虚焊引起的呢?
要说到虚焊,那 ...

应该只能用中温的,否则周围其他芯片说不定就虚焊了
LG那个是800火炉的问题,倒不是机器设计问题,三星是自己设计问题,感觉就是想让你早点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能用中温的,否则周围其他芯片说不定就虚焊了
LG那个是800火炉的问题,倒不是机器设计问题 ...

我觉得是设计缺憾,结果整个LG手机部分被铲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设计缺憾,结果整个LG手机部分被铲掉了

800的u的机器没几个不到最后CPU虚焊的,只不过LG那时候用这个的最多而已

网友:
拆机要有焊接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