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ICTOR VC890D增加温度方波,频率占空比抹点

楼主(2022-07-03):
从老站看到有位大神爆改890D,就好奇改了一下,看图吧

这是大神改的数据

这是我模仿的

欧姆Ω挡改到了20kΩ挡

方波挡2KΩ挡

频率占空比在200Ω需要外围电路遗憾!

二极管和蜂鸣档在一起了

二极管挡是温度挡

频率占空比应为要加外围电路就不用了抹点!
把之前的200Ω挡移到2kΩ挡,
方波放在200Ω挡,频率占空比不要了,
750v交流自带HZ

网友A:
哈哈  这改的爹妈都不认识了 重新做个转盘贴纸 就好了

网友:
能这样折腾的都厉害!

网友A:
胜利VC890C+ 各档位对应存储器地址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改的爹妈都不认识了 重新做个转盘贴纸 就好了

还好,那位大神电流档位都改了,那太叫一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VC890C+ 各档位对应存储器地址

我把890c的程序刷进去还是890D,照你的在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折腾的非常High!

网友B:
楼主折腾的到位  增加功能   增加最大显示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折腾的到位  增加功能   增加最大显示    厉害

厉害啥,模仿而已!

网友C(2022-11-03):
引用 楼主:
还好,那位大神电流档位都改了,那太叫一个乱

请教下楼主:您这个改造,80H-B0H存储区,里面的测量功能代码与DTMO66O说明书中描述的区别很大,比如1FH功能代码你这个是温度测量,而原说明书中描述的是13H,20-2F是什么功能原来的说明书没有讲到,请问有新的功能描述说明能提供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您这个改造,80H-B0H存储区,里面的测量功能代码与DTMO66O说明书中描述的区别很大,比如1FH ...

你说的我不懂!改显示是看别人改的模仿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懂!改显示是看别人改的模仿而已。

谢谢,没事。共同研究。我只看到了最初的说明书,里面的功能代码只写到了1FH,20-3F的这些新功能代码没有提到,所以不知道其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事。共同研究。我只看到了最初的说明书,里面的功能代码只写到了1FH,20-3F的这些新功能代码没有 ...

你是要改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改什么呢?

我没有890D,但也是0660芯片系列的表,想弄清楚手动档各功能代码定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890D,但也是0660芯片系列的表,想弄清楚手动档各功能代码定义而已。 ...

代码没关注过,这个芯片的表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