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纽扣电池应急充电的接线技巧

楼主(2022-07-03):
纽扣电池应急充电的接线技巧,门禁卡或遥控器的3伏纽扣电池没电的应急充电接线法,用一段手机充电线剪掉手机端USB插头,拨开线皮,露出4根线找出5伏供电的两根线分别焊上两个LED显示板磁吸,吸在3伏纽扣电池的+,—极,充电极方便!充电注意时间不要太长一分钟左右便可。

楼主:
    有3张照片,上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张照片,上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换运营商,换电脑。

网友:
只能应急充几次,不能多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磁极来源于整条高档香烟包装(硬盒子)的磁碰,分别焊接红黑线即可,充好电才发现我的钮扣电池本身是可充电的,型号是ML2032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另外数码值得买是谁发的广告,我没发啊!

网友:
能应急就行

网友:
钮扣电池这样充电可操作三五次,没有磁碰可直接用手指按压,充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报废。

网友:
我用的是木头夹子

网友:
虽然没图片,不影响理解,偶尔应急用还不错

网友:
充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纽扣电池如2025、2032这类,只能充两次,第三次充电就作用不大了。家里的额温计用2032,应急充一次还可以用上一段时间,第二次待机的时间就很短了,第三次充电,怎么充就在2.9V,放上机子就显示无电。

网友:
我都是用一个晾衣服的木头或者塑料夹子,夹子钻孔安装两个电极

网友:
可在夾子上用黑红线做正負极,作为专用工具。充电时看发热情况,发热较快也较热可停止充电。这样充的电池是可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收藏备用,还能这样充电?

网友:
我是直接用手按住

网友:
然后,30秒后忘了
几分钟后。。。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