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对到手的北极星石英钟电流检测

楼主(2022-07-03):
对到手的北极星石英钟电流检测

JD直营29元淘的

直径30CM

看机芯是不是比康巴丝好些

送的电池

电流有波动,大概180uA

还比较漂亮

带秒针,可能电流大些,比我前面那个500uA的石英钟电流小多了

楼主:
还看了555牌的石英钟,618的时候22元,但是直径只有22cm大小,这个有30cm直径,所以选择了北极星的。
买的铃木石英钟机芯到了,测量下看看

网友:
结论是怎么样

网友A:
准不准?有没必要改rx8025ac?最近在琢磨把一堆的液晶时钟改8025

网友:
结论是很正常的耗电,因为相对每秒跳动一次的机芯耗电稍微大点

网友:
这东西现在都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这个耗电仍然有些大,以低于150uA为好。

网友B:
换8025AC看能不能更准

网友C:
想省电就把秒针拆了,反正没啥用处。

网友:
北极星的石英钟质量不错,我的不带秒针。

网友:
静音的不?看电池不怎么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准不准?有没必要改rx8025ac?最近在琢磨把一堆的液晶时钟改8025

啥意思?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8025AC看能不能更准

怎么换?

网友:
电子万年历,手机用多了,指针式挂表倒是不常见了,造型漂亮的做装饰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意思?改什么?

坛子里搜索8025或者看看这几个帖子就明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592

网友:
北极星石英钟走时还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
看了几个石英钟耗电量的帖子,嗯,也测下在用的一个,但目前手头只有指针表

网友:
电池建议换成不容易漏液的电池,普通电池使用多半年有可能会漏液,在换电池夹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省电就把秒针拆了,反正没啥用处。

有用的,秒针的作用就是告诉你,它还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