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一个app能不拆机查看手机硬盘是哪种颗粒?

楼主(2022-07-03):
      现在的智能手机内存和硬盘越来越大,如内存12G的很普遍,手机硬盘也有1T的了,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个app能不拆机查看手机内存及硬盘分别是哪种颗粒?如早期的MLC,SLC等,现在的TLC,QLC等,硬盘的颗粒决定了手机的性能和寿命,也是和手机的价格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的一些软件还只能测试硬盘的容量和性能,如读写速度等。但是不能确定是哪种颗粒。

网友:
前几年华为P10那会儿就有软件能看emmc UFS,然后再根据型号判断是MLC还是TLC,不过最近这3年的手机就不用指望MLC了,MLC晶圆线早停了还哪来的MLC

网友:
根据型号去 gsmarena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