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桑塔纳CD车机密码读取方法和工具

楼主(2022-07-03):
最近玩磁带机,CD机,黄鱼35包邮收了个不开机的桑塔纳CD,回来接线直接开机,因为大众有的CD尾线正极旁边还要接一个电源正才能开机,开机有密码,取下芯片24C04wp用编程器读出密码,用软件算出密码,装机测试OK,再把密码改成1000,以后开机就不用改密码了

24C04wp

密码计算软件两个都没问题,下面这个可以反查

附上密码计算软件两个,测试都OK

参考资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9719-1-1.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539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1175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

网友:
有趁手的工具做事就是手到擒来。

网友:
密码计算器请放百度盘,论坛附件扣100M币

网友:
现在论坛玩车机的少了,取存储片算密码也经验丰富了

网友A:
自己的车,弄个密码啥意思啊

网友:
这个厉害,大众车机一直不是很友好,不是密码就是解码器

网友:
大众车机的密码限制了其车机的家用。

网友:
楼主的办法是从根本上破解啊。

网友:
看做工不咋的,音质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车,弄个密码啥意思啊

这个设计是厂家设计的防盗    早期车机属于高价配件   当年还有能分离操作按键面板的设计  可以按一下卡扣取下操作面板方便带走   现在还是有很多车有  菲亚特 大众 宝马奔驰 很多    只要断开B+的电源  超过30秒就会锁定 再次上电需要输入密码

不断开电瓶 就不会锁

有的早期机子可以拆掉或者清空这个24x 或者93Cx芯片 就能去掉密码  有的不能

网友:
现在玩这个的不多了吧,记得前几年坛里听流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车,弄个密码啥意思啊

早期这个很贵,这个是防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是厂家设计的防盗    早期车机属于高价配件   当年还有能分离操作按键面板的设计  可以按一下卡 ...

666

网友:
我也喜欢玩车机,但我只玩简单的不带密码的CD车机。

网友:
能搞到根据机身出厂编号查询密码的软件就方便了,海鲜市场做这生意的最低几元就给你解出来

网友:
教程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的车还换下来一个,还没注意这个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