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excel大佬,谢谢!

楼主(2022-07-03):
在C列想要得到示例那样的数据。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先将其中一行做好,选择成阴影,然后 Ctrl+E

楼主:
嗯呐,if嵌套

网友:
哪一行是示例,看的没头没尾的,真让人不爽

网友A:
确实需要求助了,连excel都拼写错了

楼主:
嗯,if嵌套IF(C1="",B1,IF(LEFT(B2)="第",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求助了,连excel都拼写错了

就是就是

网友:
去excelhome才对

楼主:
那边不支持360浏览器,感觉很不方便。

网友B:
基于筛选,不用if嵌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筛选,不用if嵌套也可以

请高手明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