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板,用这种高效率可调模块输出5V,可行吗

楼主(2022-07-03):
看评论有"少量"mppt功能,电压能去到28V电流3A,同步整流效率接近97.5%了,参数很高。
比起一些0.5A或者1A的mppt模块都要几十了,输出还是4.2居多

楼主:
后级并5.5V法拉,缓一下光能变化?

@duomingxing  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样的光伏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样的光伏板呢

共享单车那种5-7V,1A板子并联。 我也买了你之前试验同款TP5100,充锂电池发现都能跑到接近短路电流, 但是,当锂电池超过4点V,电流就下降很快

还买了MP2315先调到输出4.15V,发现充锂电也能跑到接近短路电流, 意味着也有"少量"mppt功能?  但是还不知道电池4点V时电流电流怎么样/// 正在寻找这个电流暴跌拐点

而且看参数MP2315转换效率很高,TP5100一般跑1.5A开始很烫了,MP2315跑2.5A才开始热,那么可否用MP2315代替?

另如果MP2315直接调5V输出,给充电宝使用,经过两次降压效率会打折吗?

网友B:
真实体验用户前来回答问题
7v转5v2.2a,太阳能电池板是30多瓦的,余量充足,这种情况下发热有,大概40多度,主要在电感损耗,芯片几乎没有温度稳定性很不错,效率没有宣传的参数那么高,但也算是比较高了
换用12v太阳能电池板,表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楼主所说的太阳能电池板,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实体验用户前来回答问题
7v转5v2.2a,太阳能电池板是30多瓦的,余量充足,这种情况下发热有,大概40多度 ...

谢谢,图中模块吗,你的5V用途是什么,供风扇还是充电宝或者?

看别贴网友讨论,一块空载6.9V的板子, 板子被负载拖到4.55V@0.9A,能达到最大电流,但是功率不是最大。
最大功率是板子被拖到6V@0.83A的时候,明显电流非最大。不知有什么启发,欢迎探讨
所以,MP2315调成4.9V或者5.1V效率应该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