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简单维修鸿舰 HJ-900警报器手柄不灵敏

楼主(2022-07-03):
『X折腾』简单维修警报器手柄不灵敏
发现警报声跟鸭子叫一样,实在丢脸。。先自修一下。

拆开一看,傻眼了,这个好像被动过手脚了

看反面,也没这种摁键,只能滴点神油将就使用了。

最后声音也正常了,起码不会像鸭子叫了。

网友:
警报器手柄
有线的,怎样用?

网友:
手柄都这么复杂?

网友:
又见神油立功,警报器手柄做工还不错

网友:
神油再次立功了

网友:
神油这么神奇

网友:
眼滑,看成了报警器

网友:
万能的神油果然万能

网友:
神油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