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无线wifi网卡的信号线断了,直接用焊接方法连接好可以吗?

楼主(2022-07-03):
俺的无线wifi网卡的信号线断了,直接用焊接方法连接好可以吗?

大师们多多指教啊......

俺的无线wifi网卡的信号线断了,直接用焊接方法连接好可以吗?

网友A:
这个不行,这个是带屏蔽的馈线。可以把芯线剥离一小段,焊接好,然后使用绝缘措施,外层用铜箔包裹一下两头的屏蔽层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牛B的人们  干牛掰的事

网友B:
可以,屏蔽线也要焊好

网友C:
这太短了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这个是带屏蔽的馈线。可以把芯线剥离一小段,焊接好,然后使用绝缘措施,外层用铜箔包裹一下两头 ...

是不是有2根线.....

1根信号线.....

1根屏蔽线.....

最里面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太短了不好焊接,

是不好焊接啊.....

好像2根线都焊接到一起成一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屏蔽线也要焊好

是不是有2根线.....

1根信号线.....

1根屏蔽线.....

最里面是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2根线.....

1根信号线.....

是的。紫薯布丁

网友: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网友:
把断掉的残线去除干净,把耦合电容移到板载天线这边来,用板载天线一样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