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切割硅胶圈?

楼主(2022-07-03):
我想在一块50*50,厚度6的硅胶板上面切割出来一块外径25,内径12的密封圈,最初想法是用两根直径分别为25和12不锈钢管冲压出来,但是硅胶韧性很大,怕切割不成功,不知道哪位网友有好办法,有过这方 的经验。

网友:
硅胶弹性大,加工时变形厉害。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番折腾,精度、外形还难以保证,不如上网直接订购。勉强应付的话,可用6.5mm宽,6mm深的硅胶条,美工刀45°斜切割后(就不介绍怎样计算圆周长了),用硅胶专用胶水粘起来,这样的效果可能比直接冲要好。

网友:
取决于你要求的精度,这东西不好加工,张力太大,

网友:
圆规画好,用锋利尖头小刀慢慢割吧,曾经弄过一个,凑合能用

网友:
试过从未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圆规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9860269054&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06811942: ...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激光切割吧,非接触,不变形

网友:
为啥不用O密封圈?宽度差个0.5问题不大啊

网友:
6楼推荐的不错。

网友:
硅胶的弹性较好,但韧性较差容易撕裂,居家条件下建议用玻璃、瓷砖开孔器加水试试(我没有试过效果不祥),先弄好内孔再而后用合适的木塞补满内孔找出中心,如果有内径合适的中心带定位砖头的开孔器可以钻外径,否则就画好外圆并压上一个一元硬币(外径25)做样板用壁纸刀慢慢修正外圆。

网友:
试过从未成功

网友:
降低温度到有一定的硬度,在加工。。。。 然后做后期处理。。。

网友:
用美工刀割过,歪歪斜斜的。

网友:
成本最经济的直接买吧,

网友:
用皮带冲,或者激光切割?

网友:
用电阻丝通电后应该可以很轻易的划开硅胶块

网友:
厚度单位是MM吗?广告店的界字机壳切割,后期再修正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圆规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