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统帅电热水器镁棒找不到在哪?

楼主(2022-07-03):
热水器用了几年了,搬家正好拆下来了,想顺便换换镁棒,但是找了一圈都没发现在哪?有朋友指点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在排污口里面,必须拆下镙冒

网友:
有的没有排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排污口里面,必须拆下镙冒

请问是进出水口的水管那里吗

网友B:
镁棒固定在加热管上,需要拆加热管那几个大螺丝

网友:
拆开出水口看看里面

网友C:
我家的阿里斯顿,镁棒和加热管在一块。可参考下。

网友D:
来个底部全面照 正常都有个专用排污孔,但都隐藏但可以看到一个圆圈的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底部全面照 正常都有个专用排污孔,但都隐藏但可以看到一个圆圈的缝。 ...

图2就是底部的照片,除此外,底部没有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阿里斯顿,镁棒和加热管在一块。可参考下。

刚才试了,加热管没拆出来,回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棒固定在加热管上,需要拆加热管那几个大螺丝

一会再拆拆看,谢谢!

网友:
凑合用吧,热水器就8年质保期内用用就行,拆了容易漏水

网友E:
加热管不好拆。。螺丝周围有绝缘垫就像硬化的胶水一样很不好拆。。

网友:
估计是已经耗尽,化了吧

网友:
打电话问过寿后,答案是:镁棒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管不好拆。。螺丝周围有绝缘垫就像硬化的胶水一样很不好拆。。

怪不得螺丝打下来拿不掉加热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螺丝打下来拿不掉加热管,谢谢!

我没找到拆这个加热管的好办法。。我一个旧热水器也是这样没办法彻底清洗。。你有好办法告诉一声。。

网友:
我来围观,看看镁棒在哪

网友:
第1张图片的中间那个螺丝就是固定镁棒的。

网友:
邻居家海尔的就是加热棒和镁棒一起的  加热棒拆了还防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