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旧货摊上淘了一个天际通万能充

楼主(2022-07-03):
今天在旧货摊上,以不到10元钱的价格淘了一个过去的万能充,具有液晶显示屏。准备拆开看看里面的构造。

楼主:
准备了一个过去的手机。试试这个充电器好不好用?

楼主:
把电池放到了上面。 液晶屏上显示一个电池图像。 侧边有一个蓝色的LED灯。

楼主:
我记得这类的万能充。有物理的实体按键是负责输出正负极的切换的。但是这款万能充上居然没有实体按键,不知道正负极是如何调整的。

楼主:
插上电后。下面的液晶显示屏动态的显示。有充电的动作。右侧也出现了一个绿色的LED灯。准备把电池。正负极再调转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把电池调换了个正负极,下面的显示屏居然显示电池是满的。

楼主:
把电池的正负极。调转了一下,下面的液晶显示屏,居然显示电池是满的。

楼主:
这是万能充背面的特写。它的输入是。220伏,50赫兹80毫安。输出是4.2伏500毫安。后面加了个max。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警告。非专业人员请勿拆开。预防电机。
上贴纸显示的是天际通。有生产日期2012年6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类的万能充。有物理的实体按键是负责输出正负极的切换的。但是这款万能充上居然没有实体按键,不知 ...

h 桥自动转换大概率

网友A:
拆机看看,地摊货1块钱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类的万能充。有物理的实体按键是负责输出正负极的切换的。但是这款万能充上居然没有实体按键,不知 ...

这种东西,你还是拆的太少,没有切换按钮的,直接用芯片解决了

网友:
有液晶屏,值!

楼主:
后面就有一个螺丝。这是拆开里面的构造。有两个三个角的元件。还有一个芯片。一个电感。这个输出写着B1B2。没有整流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地摊货1块钱买的吧

花了我两大银元。

网友:
max是最大,用洋文,一是显得“高端大气”,二是让你看不懂,掩盖最大电流比较小

其实这类的都差不多,能用就行

网友B:
这种万能充也有几个,但带液晶显示的还头一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万能充也有几个,但带液晶显示的还头一次见过。

那我是不是赚到了?

网友:
赚了,放起来吃灰吧

网友:
10元有点贵了,现在锂电池充电器比镍氢、镍铬的便宜

网友:
手里有3个很好用极性自动示别能显示充电电压及容量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