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这个无刷有齿电机,谁会修

楼主(2022-07-03):
毛病是滑行阻力大了,以前用4808(8安时,48伏)电池能续航接近40公里,前段后胎被扎我自己换了网购的实心胎,因车是二手货电机盖容易松动有杂音,且里程下降到不到30公里,我又拆开找原因,原来怀疑轴承坏了拆开看轴承没事,原来担心的实心胎颠坏轴承是多余,但阻力大来自哪里呢?我以前网上买来的前驱三轮,其新的前轮电机也因脚蹬阻力大(无刷有齿电机)我拆开看其超越离合器竟然是假的,不能单向转,又换上网购来新的,这回阻力小了,所以怀疑这个会不会也这样,打开看不是假的

楼主:
那阻力来自哪里?无刷有齿电机结构复杂,里面有众多轴承,所以彻底拆开找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轴出线口那老是电线破皮,我以前的车也这样,搜遍网上就没有

楼主:
按说这种设计——电线伸出很长的不可拆卸的电机轴,那么在电线进入电机轴管的入口处必然会因钢制的电机轴管与电线碰撞导致电线破皮,因这种有齿电机其塑料齿轮易坏需要更换而电机轴又不能拆卸再加上拆后轮时后双脚撑必须撑开到轴外才能拿下,所以很容易因拆卸不停弯折损坏线皮,也不能新破点线皮就报废售价不低的电机吧?且电机不和车圈车内外胎一起买的,自己很难编圈,内外胎也因电机轴很长而不能放平安装,也就说这中间电机轴会戳地上多次,轴上出来的线容易坏,可好像没人提这事,也没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电线出轴管那我为防破皮的相线短路涂了密封胶,以前买的绝缘漆还没找到,这位置不把电线抽出来没法包绝缘胶布,可都拆到这份上了电线似乎还是没法抽出来,光买新电机就好几百,也不能自己编圈没用,编圈工具一套也要好几百,所以就要重复购置本没坏的车圈车条甚至内外胎(带电机轴没法上实心胎),我之前花了快60买来的实心胎,必须拆下电机芯包括轴,放平车圈用脚踩着才能装上,新电机也不能买来就拆,那样严重影响密封性和寿命,也就是说电机电线破皮你就要换一辆车,或整个后轮总成,这样把不少根本没坏也要重买更换太不划算

楼主:
那块的线皮甚至断线都有可能,属于易损件,可却没有相应维修手段,不能因为这么一点损坏就换整个后轮总成或整个车子吧?这设计太辣鸡就

楼主:
唉!这输入法或这华为畅享手机打字太容易出错了,意思都错

楼主:
兜拆到这份了,这电线好像还是抽不出来,这样不继续拆又要像以前那样凑合着涂点密封胶解决,这坑不浅

楼主:
看来未这点电线破皮我还要把转子磁钢和定子线圈拆开,即使那样也看不出怎么那个出电线来,这设计据说还是只有大厂引进的德国技术,那些小作坊厂只会生产有磁阻的大饼电机

楼主:
真麻烦,换新电机,你没法编圈,就只能连圈都要他编好发来,而带着新电机的圈没法安装我新买的实心胎,这卖家都没想到还做什么生意

楼主:
为这点事我还得在大夏天着急上火的折腾

楼主:
坏这么一点就要整个换一辆,一辆像点样子不是假货的怎么也要近3千吧,怎么样这里的维修达人看了有啥感想?是不是设计有很大缺陷

楼主:
每次修他都搞得满手黑油泥很难洗掉,买的一次性手套还没到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块的线皮甚至断线都有可能,属于易损件,可却没有相应维修手段,不能因为这么一点损坏就换整个后轮总成或 ...

用一段蛇形管或者鹅颈管套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说这种设计——电线伸出很长的不可拆卸的电机轴,那么在电线进入电机轴管的入口处必然会因钢制的电机轴管 ...

电机轴管的线是可以换的,怀疑线之间有漏电引起电机不灵活转动,你多看看抖音有换线视频!

网友:
主电线留点弯曲位活动位,不要捆扎太紧试试。

网友C:
如果永磁体部分失磁,效率就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永磁体部分失磁,效率就减少了

是上次被扎换实心胎后,这种结构不太合理拆卸会引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管的线是可以换的,怀疑线之间有漏电引起电机不灵活转动,你多看看抖音有换线视频!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段蛇形管或者鹅颈管套信就可以了。

您是指电线上套个比较软的金属护套吗

网友:
行星减速机都自带不小的阻力,如果速度高的可以试试把润滑脂换成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