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 关于USB2.0为什么老是跑不满讨论

楼主(2022-07-03):
为什么同时支持2.0和3.0 的硬件,在2.0模式下总达不到2.0的最高速度?

SATA3理论带宽6G,实际SATA固态可以跑到550m/s以上,2.0理论带宽480M为什么最高只能跑到37 38m/s(我见过的)而且还是最近几年的新电脑才可以。
但一台电脑即有3.0也有2.0时,按我等小白逻辑 3.0速度的性能都有2.0模式下为什么跑不满速度呢?

不仅是电脑,U盘主控也存在这个问题,既然3.0模式下读写都可以上百兆,在2.0模式下就只能30多兆,而且大部分写入还会更慢。
那我就搞不明白了,1:主控3.0的性能都有 跑2.0性能还不够吗?
                               2: 既然颗粒读写速度不是瓶颈,假设30多兆是2.0传输的瓶颈,那为什么写入达不到读取的速度?

网友:
USB有信令开销 USB3.0号称5G实际400MB/s左右,同理USB 2.0 480Mbps,实际最高就是37MB/S左右,10年前USB3.0普及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USB通信有开销,包括SATA PCIE都有开销,不像网络1000M能跑110MB/S

网友:
牛B的人们     干牛掰的事

网友:
老生常谈了。你看看纯电汽车,哪个能达到它吹的那个续航里程?

网友:
总拿理论值说事,测试理论值时用的是上千万设备,用户的电脑才多少钱。

网友: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

网友:
你用固态往固态里试试,常规机械硬盘只有60-70兆左右

网友:
M/s和MB/s是两个概念,相差8倍。

网友:
理论值和实际是有差距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