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断断续续自制k歌音响一体机

楼主(2022-07-03):
闲来无事,想着自己做个厉害点的k歌音响玩,于是就开始画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图画好,尺寸是可以修改的,紧接着找材料,用了4块衣柜2m的木门,厚度1.8cm。

带调音功能视频输出功能的安卓k歌主板

前边好多照片都没有时间拍,直接就把箱子做好了

箱子做好后开始打喇叭孔,前边15寸大喇叭,后边双超薄低音喇叭,后边的喇叭用调音功放直接拉,前边的大喇叭用另外一个功放

中间是隔开前后箱体的,都有导向孔
紧接着装好轮子

安装了3个高压头来中和低音的闷

最后安装屏幕  喷漆
剩下的就是视频了

网友A:
佩服啊? 功放部分呢?没看到哟

网友B:
厉害厉害!可以召唤很多大爷大妈了

网友:
K歌系统在哪?

网友C:
不错不错,音箱很好,音质也不错,2-30人的群体够用了!

网友D:
点一首歌得5块。广场舞配乐大师。

网友:
已经看到大妈在围观了。

网友:
很好,很好,K歌系统哪来的?

网友E:
15寸喇叭,听音乐也不错吧。

网友F:
楼主这是为跳广场舞作准备的?

网友:
主板和屏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G:
不错不错,功放部分呢?音箱很好,K歌系统哪来的?音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功放部分呢?音箱很好,K歌系统哪来的?音质也不错

功放用了一个300w低音炮功放 ,k歌系统就是那个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啊? 功放部分呢?没看到哟

最上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可以召唤很多大爷大妈了

哈哈 确实是哦

楼主:
最上边那个板子集成安卓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音箱很好,音质也不错,2-30人的群体够用了!

实测声音够大,不能开最大,电源功率不够,现在是12v10a的电源,看来还得换2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一首歌得5块。广场舞配乐大师。

哈哈,农村不用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寸喇叭,听音乐也不错吧。

嗯呢 前15寸 后双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为跳广场舞作准备的?

不是,主要是有时间偶尔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