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立创打板的开源T12控制板与手柄支架合二为一

楼主(2022-07-03):
首先谢谢嘉立创跟坛友“蕴殇”,我是拿他的文件打的板,链接在:[工仪] 发两个立创打板的开源T12控制板嘉立创免费打板还顺丰包邮

真空包装

5片,够用了

控制电路

原来打板5元,现在免费了

网友A:
呦 一楼啊  还是自用的936焊台好用 不想折腾了 主要不会

网友A:
还是没研究懂,静不下心看帖子,以前研究过936,废品站买了两个环牛,自己做了pcb板子,就差元器件了,后来看了下费用,两个环牛45元,电子元器件好像花了七八十,覆铜板加腐蚀的那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的也花了十几还是二十几来着,航空头几毛,手柄没买。妈的,直接某鱼七八十买了个成品。
你打的这个板调温的在哪?直接连接19v五六安的笔记本充电器就行了? @蕴殇 的帖子收藏了有时间在耐心看帖子

网友B:
这应该是616控制板,可调电阻放在哪儿呢

网友C:
我也打了板子一直没动手,一来缺元件,最主要缺铜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打了板子一直没动手,一来缺元件,最主要缺铜触点

我这个第一板焊完,加温不停,又重新焊后,又不加热了,也不知道哪出问题了,准备再找个简单点的练练手,贴片太难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铜触点怎样解决呢?

网友D:
求打板文件,论坛下载不方便。

网友E:
看来楼主多久没在立创打板了,立创已经免费打板满一年了

网友:
自己没能力,不想折腾,买了套件

网友:
想了几年,一直在原地踏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呦 一楼啊  还是自用的936焊台好用 不想折腾了 主要不会

936焊台就是发热时间比t12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研究懂,静不下心看帖子,以前研究过936,废品站买了两个环牛,自己做了pcb板子,就差元器件了,后来 ...

现在立创打板免费,你可以打5张原装936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616控制板,可调电阻放在哪儿呢

这个我也没有仔细研究,实在不行就当支架用,616的板子自己也焊了几块,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打了板子一直没动手,一来缺元件,最主要缺铜触点

铜触电是不好搞,不知道用什么材料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打板文件,论坛下载不方便。

坛友“蕴殇”帖子里面的链接
然后点制造、PCB制板文件(Gerber)

然后点生成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多久没在立创打板了,立创已经免费打板满一年了

有1年多没有打板了,不知道做什么

网友:
这个装手柄后调温不好调。我也打了个,因为买的焊锡丝质量都不一样,温度还是要调整的,只能在手柄钻个孔,用小螺丝刀伸进去调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立创打板免费,你可以打5张原装936的板子,

刚注册了新用户,好像不会用,没找到免费打板界面 ,在找原装的936pcb图,以前存在百度网盘的也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