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一代改前推式自锁批头

楼主(2022-07-03):
一直想完美手里的go一代 之前改了急停,点动按钮 前几天想试着改个自锁批头 但是下压式的和用萝卜头改的感觉都不是很完美,某多多看到6块钱的前推式自锁披头 果断下单 回来着手开拆 由于也是试着改的 没拍过程 改完尺寸各种相当完美 只是拆装试验的时候把披头外壳划伤了 有需要看改装过程的兄弟嘛?过几天还会改一个 到时候发详细教程 二代披头有些短 暂时还没试改 将来也会试着改改二代

网友A:
请问一下改装难么?最好能出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改装难么?最好能出个教程

还可以 比萝卜头多磨一道凹槽

网友B:
前推式的好,我改了后推式的,转轴太短了不方便。

网友C:
也撸了几个回来  改二代看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撸了几个回来  改二代看看效果怎样

他设计的是里面两个卡簧 改的时候切一个卡簧足以 装两个卡簧的话弹簧行程太短 导致卡环拔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推式的好,我改了后推式的,转轴太短了不方便。

并且后推式要把换向开关推中间才能换批头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且后推式要把换向开关推中间才能换批头 有点麻烦

有道理。我是因为不习惯按压启动而且电机线经常因为电机前后运动而断裂,把按压启动开关拆掉了,还把里面卡住不让它前后运动,所以改后压式夹头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夹头就是前推式的。夹头太短时挺实用。

网友(2022-08-12):
这个前推式夹头在哪里买?

网友:
我就想改go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