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台220V家用迷你电焊机ZX7-250,对比一下(大焊vs虎峰)

楼主(2022-07-03):
前段时间想焊个架子,就顺手买了台220V家用迷你焊机。大焊的ZX7-250数显款6米线套装。旗舰店169大洋包邮到手。才组装起来,朋友说反正我焊架子的材料还没买,他先用,给转了170大洋,就拿走了。算了,反正我也不急,再买一台吧。又看了几天X宝,选了虎峰旗舰店ZX7-250的6米套装,179大洋包邮到手,又是刚装好。朋友把那台大焊又拿回来了,说用完了,没地方放,丢我这里,需要就来拿。我晕,早晓得不买虎峰了。既然两台焊机都在眼前,拆来看看吧,哈哈。

总体感觉虎峰贵了10块大洋,还是比较值得的,做工细节都比大焊要好一些,配的6米线都是铜包铝,就不拍了,反正也能凑合用着。粗细都差不多,大焊的线软些,虎峰的线硬些。面罩,手套,敲渣锤,都一路货色。大焊配2.0焊条5根。虎峰配2.5焊条20根。因为主板都刷了防水漆,所有芯片都看不见字,所以功率管也没拆来看,感觉都一样,连位置布局都一样。焊把和搭铁夹,虎峰比大焊良心多了。面板接线端也比大焊做工好点。虎峰的铜柱是接在主板上,上下布局。大焊的是左右布局,用的扁铜条。大焊的两个大电容400V820UF(矮胖)感觉体积和虎峰的400V330UF(高瘦)差不多大小,也懒得拆了量容量。实际使用都差不多,起弧和焊接没啥本质的区别。数显来说,同样2.5焊条,大焊的要调到150以上才能顺利起弧焊接,虎峰的130左右就可以了。估计这种迷你焊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输出,毕竟介绍也说了不建议3.2焊条。如果用3.2焊条,输出拧到顶,估计没多久就牺牲了,哈哈。

乱拍乱写,大家随意看看就好,论坛玩焊机的应该没啥人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看参数标  虎峰应该是差不多  大焊的吹出天际了

网友A:
磨一磨 大电感背面引脚的线头处,看看大电感是铜还是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一磨 大电感背面引脚的线头处,看看大电感是铜还是铝?

现在都是铝的,铜件太罕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铝的,铜件太罕见了

那就不用纠结 连接处是铜是铝了
反正都比大电感的 铝线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铝的,铜件太罕见了

前两个月买的手把好像18包邮,是黄铜件。

网友:
大焊2个电容容量很可能虚标,好奇就建议拆测,不好奇无视。

网友:
两个焊机板子都基本一模一样,大焊250A输出,虎峰100A输出,很明显有“焊机”在骗人,细微区别还是有的,大焊的是分流器采样电流,虎峰的貌似是互感器采样电流。这两个焊机的磁环估计都是铝芯的

网友:
两个差不多,估计标100A的还良心点,250A的有点假了。

网友:
确实很迷你,多少Q入的

网友:
也就是应急用两下

网友:
价格决定一切焊接个小件不常用没事的爱折腾的备用一台不贵

网友:
铜块那个不会是镀铜的吧?颜色似乎不对

网友:
这机单板机只能用2.5焊条,还是三机好

网友:
这个对比不错,现实现场

过去专业的设备,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和网络,业余也能轻松拥有了

网友:
这种小焊机都差不多   不是很好起弧 要拖几下热了就好起弧了

那个大焊的输出整流散热片小很多啊  那个焊钳你说是铜排的我表示怀疑 看颜色比较像镀铜 我说是可能镀铜因为红铜比较软 而那个焊钳弹簧很大力的 如果是红铜片的感觉用不了几次就弯了

楼上有兄弟说刮一下逆变变压器焊点接头看看是不是铜的   不用刮了肯定是铝的

因为我15收了一个这样的焊机 巴掌大 坏机被人拆掉了输出接口和那个铜条   到手检查输出整流正常 桥堆正常 IGBT直通 换掉击穿的IGBT(来自于以前收的焊机拆机件) 换上串灯泡测猛亮一下灭了  风扇转  测高压220v  320v 都正常 风扇转 有12V  有24V     没输出  而且320V高压到了两只IGBT了

没发现哪烧了 串灯泡测 没有明显短路  然后就是买接头  买了几次才配到一套合适的(空间位置太刁钻

一边要用板式的输出母口直接螺丝和输出整流的主板位置连接     另外一头需要用螺杆式母口通过铜条连接到输出整流管散热片上面  光是接头就花了30多了

然后在等快递到的时候
研究很久才发现是位于前壳上面的驱动小板上面SG3525附近一个电容看起来是电源滤波但是就是没电  在此走了弯路 以为是这个电容需要输出时感应线圈来的电储能用

最后发现我想错了   研究发现SG3535其中一个驱动桥臂没有驱动电压  检查发现俩驱动桥臂各连着一个IGBT驱动管  对比没有电压的那一路明显短路

然后拆了SG3525  后来还不小心搞坏了3525    发现拆掉这短路的驱动桥管   然后发现不短路了  再看 原来主板过来15V电压到了驱动小板给SG3525之后通过一个0欧电阻到了前面说的

电容那  然后买3525  买四只驱动管(8脚SOP封装)  换上 补上电阻  串灯泡 猛亮一下 微亮了   测有输出了

总结: 就是IGBT挂了一侧 导致igbt驱动桥芯片卦了    然后引起IGBT驱动桥芯片短路烧掉了给驱动桥芯片供电的0欧电阻  然后另一侧的IGBT也挂了    拿去朋友那试机 除了没那个大的单板机那么好起弧以外没啥毛病       下一步准备搞高频辅助起弧

网友:
就这焊机都敢明目张胆写250型,虎峰还略微有点良心,背后标牌能用,大焊简直是,虽然不是专业电焊工,俺还是决定,珍爱生命,远离大焊

网友:
高频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