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意外得到心目中喜欢的清逸伦G&W TW-268SE功放一台!维修打理

楼主(2022-07-03):
那是一个只有想象力,没有购买力的年代!我只能在杂志和报刊中了解到这样的神器!由清华大学吴刚先生研发的一款平民级的功放TW-268,这款功放销售了将近10年的时间,音响的各种介绍如下:

这款TW-268SE功放重新设计生产的纪念版,它秉承了TW-268MKII型功放的原有特点,并有很大提高,信噪比高,放声间息已听不出有噪声,放音音色温暖有弹跳力,中高音清澈透明,低频鼓声动态强劲,爆棚有力,人声及小提琴定位准确表现,解析力高,声音耐听而不烦噪等,它既具有电子管的韵味又有晶体管的动态,两种音色,兼而有之,将集成电路晶体管声一扫光。这款售价千佘元的合并式功放,不仅是同价位功放中的,而且足以匹敌5000元左右进口功放的音质。这款功放将印刷板镀铜增加到75um厚度(一般为35um厚),以改善大动态时的音质。芯片、场效应管、电容、电阻、电位器及选择开关等均采用进口发烧元器件,以保证整机质量。电路设计以“简洁至上”为方针,采用“直通快车”形式,即信号由全场效应管TW-268XA型前置做甲类放大后,不经任何高低音调修饰,直接推动由LM3886构成的动态反馈功放,以达到靓声,更具有音乐的原汁原味。
  “G&W”牌TW-268SE型合并式功放采用进口双青氨印刷电路板材及阻焊膜等料加工而成,将印刷板镀铜增加到75um厚度(一般为35um厚),以改善大动态时的音质。芯片、晶体场效应管、电容、电阻、电位器及选择开关等均场采用进口发烧元器件,以保证质量。电路设计以“简洁至上”为方针,采用“直通快车”形式,即信号由全场效应管TW-268XA型前置做甲类放大后,不经任何高低音调修饰,直接推动由LM3886构成的动态反馈功放,以达到靓声,更具有音乐的原汁原味。纵观欧美音响厂家,均有采用此方案设计成功的先例。
  [商品说明]
  设计理念
  一般的Hi-Fi功放无论甲类,乙类或甲乙类、均用电压型负反馈,它输出电压的大小仅与放大倍数有关,而与扬声器的阻抗无关。而采用动态反馈(MFB)的功率放大器,与一般负反馈功率放大器不同,其反馈环路将扬声器也包含在内,是一种性能的控制方式。采用动态反馈(MFB)可以使功率放大器的音质更具魅力。
  过去曾经用安装在扬声器上的压电传感器,对扬声器的振动状态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到的信号以负反馈的方式回送到功放的输入端。但是MFB因需要制作带有检测线圈等传感器的专用扬声器,使扬声器的质量增加,会使振动系统的振动变得迟钝,有时传感器部分还会出现谐振等问题,故实现起来较困难。
  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既不使用带传感器的扬声器,又能简便地实现MFB呢?回答是肯定的。扬声器在功放的驱动下,音圈在磁场中振动,扬声器会产生反电动势。要将反相感应电动势与驱动电压分离是很困难的,因为两者是同一线圈上的电压。但是当反相电动势较大时电流很难流动。对于同样的驱动电压电流不易流动,其阻抗必然变高。因此可以用扬声器的阻抗特性来反映振动部分的振动速度。放大器一旦加入了负反馈后,输出阻抗 会急剧下降,放大器的工作状态由电流输出变为电压输出方式,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与负载阻抗无关。
  对电流输出放大器来说,放大器的增益与负载阻抗成正比。而对电压输出放大器来说,增益与负载阻抗无关,为一恒定值。两者的增益差即是负反馈量,同时也是扬声器的阻抗值和阻抗特性。
  采用动态反馈(MFB)的放大器,是同时具有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Zo(指喇叭负载)变小的话使用电压反馈,Zo连续变化时 同时使用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
  这里向广大工薪阶层的音响爱好者,推荐一款新型带动态反馈的家用高保真Hi-Fi功率放大器––“G&W”牌TW-268SE型2×68W(RMS)带动态反馈合并式功率放大器。这款功放秉承了TW-200MKⅡ原有的特点,信噪比高,放声间息已听不出有噪声,放音音色温暖有弹跳力,中高音清澈透明,低频鼓声动态强劲,爆棚有力,人声及小提琴定位准确表现,解析力高,声音耐听而不烦噪等特点。既具有电子管的韵味又有晶体管的动态,两种音色,兼而有之,将集成电路晶体管声一扫光,并在TW-200MKⅡ基础之上有很大改进和提高。这款售价壹千多元的合并式功放,不仅是同价位功放中的,而且足以匹敌5000元左右进口功放的音质。
  实测技术指标:
  1、输入灵敏度:150mv
  2、额定输出功率(RMS):2×68W(8 ,20HZ~20KHZ)
  3、频率响应:6HZ~182KHz(-3dB)
  4、总谐波失真(THD):≤0.01%(40w,1KHZ)
  5、信号噪声比(A计权)≥100dB(前置 后级)
  6、输入阻抗:47K
  7、整机尺寸:宽430 mm×深360 mm×高95mm
  四、功能说明:
  1.正面板
  ☆ 正中间“POWER”按钮为电源开关,向下按时,蓝色雾状发光管闪耀点亮,经三~五秒钟后继电器吸合,发光管恒定(不闪)亮点进入正常放音状态。
  ☆ 左边旋钮“INPUT SELECTOR”:为CD唱片、TUNER收音调节器、AUX任意选择、TAPE卡式录音座四档音源线路输入转换开关,该开关通过400毫米拉索引到前级印刷板输入端进行切换,使信号无损失。
  ☆ 右边旋钮“VOLUME”:为整机音量调节旋钮,逆时针旋转到左为音量小,CD机开机后,顺时针将旋钮缓慢增大。
  ☆ 一般情况音量不要超过12点,否则易造成整机损失。
  特别提示:此款不带耳放功能.
  2.后面板
  ☆ “CD”:为 CD唱机输入端
  ☆ “TUNER”:为收音调节调器输入端。
  ☆ “AUX”:为线路选择输入端。
  ☆ “TAPE”为卡式录音座输入端。
  ☆ “REC”:为录音输出端。
  ☆ “AC220V”:为交流50HZ220V电源输入端。
  ☆ “5A/220V”:为5A/220V丝座。
  ☆ “ SPK-“:为输出接喇叭端,可接8 或4 负载,“ ”接正,“-” 接负。
当时的售价1800元,价格说是十分亲民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我实在是无力购买,多年后一天,我在朋友的仓库中发现了一台心中的神器,心仪的机器到手以后,我拆开一看!
拉索波段开关已经严重老化,开关钢片上的碎料已经触手即碎,无法修理!上淘宝一看,价格比较贵,还只有几个卖家,关键是和我的机器上使用的规格不一样,想自己修理,但是传输的钢片已经失去了钢性,就是动手将开关修好,还要再考虑切换动力传输的问题,最后直接将一组CD的信号直接连通,这样就可以试机了!

开机后,基本功能正常,但是声音已经严重失真,无法调节大小,再检查电位器,喷了点神油,还是无法解决,最后只能采用更换的办法!上几张机器内部图片给大家看看!

喇叭的输出线,竟然用的是红黑的电源线,这个有点对不住观众了吧!

到耳机插孔的信号线,也是最廉洁的,最普通的线!

音量电位器的控制线,也是采用了这样普通的线。

但是从前置板上到插座的信号线,用的是音响的信号线,不管怎样还是有屏蔽的,是厂家不懂吗?这个可能吗?还不是想节省材料吗?
只有这个电源变压器看起来还是霸气十足的!

后边有4组信号输入和一组录音信号输出,这个做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在那个磁带比较流行的年代,我必须给与好评!

接线端子的用料也是十足的,下了点血本!

这个LM3886的集成电路,可以说是整个机器的核心,据说研发者对这个功放的指标和应用十分的熟悉!

整个机器的电路上使用了不少的发烧电容,线路板的做工也是十分的工整!作为一款廉价的机器,还是十分优秀的!

现在的3886功放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价格也是低廉的很!

试听以后,我还是默默的使用了我自己的洋垃圾机器,雅马哈的2020收扩一体机!

网友:
壳子不错,瓤子就太寒酸了,咋吹渣渣也不能变航天飞机。

网友:
以前的功放使用环牛的相当多

楼主:
有一段时间说环牛的声音要比方正牛的声音要好!不知道是不是玄学!

网友A:
楼主这么心仪的机子,怎么只有一条牛?应该有两条牛才是正道。咱20多年前买的没有名气的功放机,都有两条牛。

网友:
看到过邻居发烧过音响,自己没玩过,主要是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心仪的机子,怎么只有一条牛?应该有两条牛才是正道。咱20多年前买的没有名气的功放机,都有两条牛 ...

那个时候想想是清华人研究出来的,就厉害的不得了!就像今天的小粉红一样!也没有见过什么高档的机器,所以这次打开以后才知道了原来的一句成语,金玉其外,****。我就不说破了!

网友:
那个时候想想是清华人研究出来的,就厉害的不得了!就像今天的小粉红一样!也没有见过什么高档的机器,所以这次打开以后才知道了原来的一句成语,金玉其外,****。我就不说破了!
哈哈!能搞明白,去了一心结也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楼主使用后的感受,也就那样吧!

网友:
二十多年前,参照电子报里的电路图,用TDA2030A做过一款电流反馋馈型的功放(也叫负阻抗放大器),调试时,音量关死,用手轻推纸盆,调到刚好没有自激,这时再推纸盆,纸盆就像弹簧一样,有弹性,有个力量在阻挡你推一样。这时接通音源,调整音量,确实有变化,低音不散,很有力,不过基本上年不出纸盆的跳动,确实挺怪!

网友:
试听以后,我还是默默的使用了我自己的洋垃圾机器,雅马哈的2020收扩一体机!

楼主:
好东西还是要老老实实的脚踏实际才能做出来!

网友:
说句实话,智商税

网友:
总体来说,是中规中矩的产品,该用好元件的还是用了,其他的都是考虑成本,能节约就节约了。

网友:
最后一句把前面的铺垫全打破了

网友(2022-08-03):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毕竟是集成功放。

网友B:
原因是一些配件老化,无法修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一些配件老化,无法修复??哈哈

功放效果令人不是很满意,修复感觉没有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改装输入切换,最后还是闲置!干脆不修理了!

网友:
diy级别的3886就甭吹啦,爱好者比它们更肯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