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编程器烧录芯片慢

楼主(2022-07-03):
最近想把Breed通过编程器烧到芯片再焊到路由器刷固件,在淘宝买了号称全新片W25Q256FVFG,编程器是XTW100Pro,用了一个SOIC-16宽体转DIP-8的板子转接,软件可以正常识别芯片型号及容量,显示为W25Q256。

直接刷入Breed文件(100多k),breed文件的起始地址0x000000,结束地址0x01A570,芯片读出来这部分地址的数据全是0

把芯片完整读出保存为Bin文件(32768k),用WinHex把breed覆盖0x000000到0x01A570的地址后保存文件(还是32768k),刷入芯片特别慢(半个小时大概就写入40%),然后程序卡死。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台式机:i7-4790 / DDR3L 1600 8G*4 / 西数SN720 256G / Windows 10 LTSC 2019
笔记本:Ryzen5 / DDR4 16G*1/ M.2 512G / Windows 10 Enterprise

---------------------------------  20220703更新  ---------------------------------
台式机前置USB和后置USB均有问题

更换联想小新Pro13笔记本再次烧录也有同样问题

---------------------------------  20220704更新  ---------------------------------
今天换了个笔记本,重新装了Win7问题依旧,只能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就知道哪个的问题了吧,也可能是你USB接口问题,换台电脑试试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就知道哪个的问题了吧,也可能是你USB接口问题,换台电脑试试也行啊 ...

台式机前置USB和后置USB均有问题

更换联想小新Pro13笔记本再次烧录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B:
用WinHex干啥,你直接把Breed写到Flash里去不行???

网友C:
刷breed就行了,然后在控制台刷固件。我也在用这个编程器,同样容量的芯片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网友:
不应该这么慢,先换片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干啥,你直接把Breed写到Flash里去不行???

直接刷入Breed文件(100多k),breed文件的起始地址0x000000,结束地址0x01A570,芯片读出来这部分地址的数据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reed就行了,然后在控制台刷固件。我也在用这个编程器,同样容量的芯片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

直接刷入Breed文件(100多k),breed文件的起始地址0x000000,结束地址0x01A570,芯片读出来这部分地址的数据全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前置USB和后置USB均有问题

更换联想小新Pro13笔记本再次烧录也有同样问题 ...

那就换片子试试呗

网友:
用毛子的编程软件,选芯片的时候要选w25q**fv的
刚买了一个ch341A,写W25Q32FV的芯片,用淘宝卖家的编程软件不行,改用毛子软件顺利读写

网友D:
华邦的25版本众多,丝印一样都有不同。简单说就是特别挑编程器。用gd25q256编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邦的25版本众多,丝印一样都有不同。简单说就是特别挑编程器。用gd25q256编程试试。 ...

谢谢,后来解决了 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32M大概2-3分钟正常,如果写uboot这种小文件 只用几秒吧  不验证的话
我手里有CH341A EZP2013 XTW100PRO EZP-pro。XTW100这个算是速度最快的  但是功能少

网友:
我用ch341A写W25Q32 瞬间完成
对了 , 用1.4版本的烧录软件就很慢, 2.2非常的快

网友:
烧入breed只要烧写前面128KB就可以了,后面的直接中断。然后校验前面的部分成功即可

网友:
几块钱的minipro写入非常快,比ch341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