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台风停工第2弹:两台米家自动洗手机改截止电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楼主(2022-07-0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已有大佬分析电路,吾等后辈只需照搬~
【电路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6950

【无损拆解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12-1-1.html

【改造目的】:
原机设计使用4节1.5v碱性电池,因为太费电池,使用1.2v充电电池替代,故需要改放电截止电压,否则洗手机罢工时,充电电池还有很多电,具体原理请参照【电路分析】帖。

【改动位置】:

话不多说,跟着动手改,一改就2台~几分钟就能改好!
(只需准备143k电阻(0603),其余电阻只是换位置~)

改动部分特写:

手上没有0603的电阻,试了下0805也能焊上!

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改是个好办法,但是容易改出问题,不是有3.2v的铁锂电池?二节电池加2节占位桶就无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是个好办法,但是容易改出问题,不是有3.2v的铁锂电池?二节电池加2节占位桶就无损解决了 ...

手上没有铁锂,只有14500,也要改电压。

为啥会改出问题?电路分析没毛病呀~!

网友:
谢谢楼主改造拆机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铁锂,只有14500,也要改电压。

为啥会改出问题?电路分析没毛病呀~! ...

确实没毛病,向你学习。我是说豆子般大小的电阻眼神不好加上手残,我来整的话很容易焊出问题,14500的铁锂电池网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毛病,向你学习。我是说豆子般大小的电阻眼神不好加上手残,我来整的话很容易焊出问题,14500的铁 ...

原来是说容易焊坏呀,这个多练练就行,我也生疏

网友B:
台风停工,这下有空闲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风停工,这下有空闲时间了。

闲一天,又得继续上班搬砖咯~
多一天是一天,闲着能做很多事

网友:
照这思路改是不是也能用锂电了。。现在手机锂电电压都有4.4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多串AA供电的做法。。这种多串AA供电很多时候单锂也能满足。。

网友:
我这有一个血压计,也是4*1.5V ,按你的思路,能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