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昏头了跑去买了个神舟一体机,商禧H2000

楼主(2022-07-03):
先不废话,
拆:

WIN7

标示

接口

拆座子

打开后盖

拆开金属罩

一体机主板

型号,G41的主板

光驱口

60G SSD

2G  2条

PCIE 口,可以装个网卡。

CPU
T3400

换个硬盘启动

闲鱼上看到的,同城的,
看型号神舟商禧H2000,网上搜了下,是B830的CPU,

于是去自提了,开机发现是 T3400 的CPU,
原来是外观一样的,但早了一代的产品。

电源键盘鼠标不是原装的,是质量次的山寨品。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太想要了,
但花了3个小时坐地铁来了,又觉得空手而归不太好
于是还是拿了,坐上地铁明白过来,

昏头了,花了120元,捡漏没成,还搭上了一天的时间。

我怎么就没有垃圾站 50元捡到 i7 的那种好运呢

网友A:
如果是钢需,买了就买了吧,不要后悔。

网友:
看型号有时候不准,同一个型号上市,配置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体现在售价上略有不同。

网友:
这一体机省地方配置可以谢谢拆机

网友:
有没有见过带卧式的,老式的那种PCI的主板一体机呢?工控板需要平着装比较好。

网友:
有点老了

牌子不是很NB

网友:
性能不敢恭维了,就当买个显示器吧。

网友:
买了就享受  一体机省地方 也不错

网友:
这货竟然还有ps键盘鼠标口

网友:
配置有时候也是不一样

网友:
10几年了吧。。。。。。。

网友:
这种就不要了,性能太差了,当NAS都有点不够用。

网友:
主要是不贵,50 买 I7 也是2代的吧,也不一定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钢需,买了就买了吧,不要后悔。

看这位博主买不少了,不像“刚需”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打打字还行。一般放放广告片。

网友:
这个花120买还耽搁大半天确实不太划算的

网友:
这个价格只能说没捡到漏,够用还行

网友:
这价位能用上,没暗病的话,还可以。

网友:
显示分辨率好的话,改成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