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A79更换组装显示屏出现打电话就黑屏故障

楼主(2022-07-03):
OPPOA79更换组装显示屏出现打电话就黑屏故障
更换后其他都正常,就是一打电话就进入黑屏,检查发现光感检测不正常
对比发现原装显示屏光感位置有蓝膜,组装是透明的。
用简单方法解决,用记号笔涂改上去,正常使用,通话中光感检测也能正常开启

OPPOA79

组屏总成

更换

原装屏幕光感位置带蓝膜

组装没有

上记号笔

正常通话,光感测试也正常了

网友A:
MTK P23 4+64G EMMC 很难想像 当时是怎么使用的
现在都是12+256G UFS3.1起步的手机情况下

网友B:
组装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

就是这个问题,差点想退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K P23 4+64G EMMC 很难想像 当时是怎么使用的
现在都是12+256G UFS3.1起步的手机情况下 ...

别人的,配件买来帮忙维修

网友C:
第一次看到用记号笔涂这个窗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用记号笔涂这个窗口的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