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灯电源

楼主(2022-07-03):
LED灯电源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金属被烧到气化。

网友A:
我见过的好像这种内置mos最多能做到2a吧,3a可能有点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好像这种内置mos最多能做到2a吧,3a可能有点勉强

这个不知道更换什么好,没有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更换什么好,没有维修

初级就那么几个零件,目测的两个电阻坏了,那个ic估计也坏了,万用表量量不就懂了

网友:
搞一个大于3A的剪线电源换上,比新的LED电源好用。

网友:
三安够呛吧

网友:
啥牌子?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用料,最大也就是1.5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