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风停工第3弹:小米平板2加铜片改装散热,聊胜于无!

楼主(2022-07-03):
散热改造完成后:
已刷入64位win10,轻度使用运行流畅~

改造部分也挺简单的,网上都有教程。
刚好有一片一片改装笔记本散热的铜片~
主要是把CPU的热量,传到金属后盖上,增大散热面积~

CPU屏蔽罩的塑料盖板开孔,巴适得很:

周围贴上高温胶带,不喜欢硅脂弄得到处都是!!
金属外壳也贴了一个正方形框框,但是忘记拍了~

盖上盖子,完成~!

实测使用时,后盖温度比之前高,屏幕温度降低。
热量能够传递到后盖上,但是只能说效果聊胜于无,哈哈,胜在简单,半小时搞定~

要是把金属屏蔽线也剪开,铜片直接接触CPU,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不想搞屏蔽罩,就这样~

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2G内存装32位的可能好点

网友B:
搞个半导体散热片上去

网友C:
我有个联系笔记本,CPU温度也是高,就在CPU铜管上贴了个导热硅胶跟后盖接触,加强散热

网友D:
还缺一个问题,怎么把铜片上的热量散出去?

网友E:
WIN10平板作用多一点点,工作上还能用用,安卓就只能当娱乐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内存装32位的可能好点

刷的精简包,只有64位的,设置虚拟内存,轻度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半导体散热片上去

有个夹手机的散热,不过不玩游戏没问题,不是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联系笔记本,CPU温度也是高,就在CPU铜管上贴了个导热硅胶跟后盖接触,加强散热 ...

就是这个意思,导热到金属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缺一个问题,怎么把铜片上的热量散出去?

是说后盖的热量吧?硅脂导热到后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平板作用多一点点,工作上还能用用,安卓就只能当娱乐机了。

是的,接个键盘,用用办公软件,轻度使用挺方便的。

网友F: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G:
下一步可以试试增加CPU外供电接口,配合同步整流降压板给CPU超频供电。楼主Windows系统不错,可以运行goldwave等计算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这款感觉还可以,不过有些产品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一步可以试试增加CPU外供电接口,配合同步整流降压板给CPU超频供电。楼主Windows系统不错,可以运行goldw ...

这完全不懂哈哈

网友H:
这样还是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还是管用的,

理论上肯定有用,但是我没拆屏蔽罩,导热没那么好。

CPU→硅胶垫→屏蔽罩→硅脂+铜片→金属外壳

网友:
铜片加的挺好

网友:
把铜片换成5MM高的散热片,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孔开的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