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5a电源现在不够用 求大神推荐10A可调电源

楼主(2022-07-03):
现在游戏本都200W+了 30v5a电源现在不够用了 求大神推荐一款10A可调电源 diy的明纬是不是纹波太大 容易死机啊?

网友A:
要求不高30v10a的可调电源tb很多,都是开关电源型的。一般用足够,价格100-300,好点的就品牌机线性电源,便宜使实就买五治 睿登的30v10a或20a自己装。维修佬  改装的明纬 atx 通讯电源  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碰   除非你想学电源维修或时间很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30v10a的可调电源tb很多,都是开关电源型的。一般用足够,价格100-300,好点的就品牌机线性电源, ...

谢谢大佬指点 睿登的3012都要200了

网友:
笔记本调试维修用不了这么大功率吧!!
之后的机器稳定测试还不如弄个大功率品牌电源配合多用插头使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优利德32v10a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优利德32v10a开关电源,

看了看 10A的要818 劝退了

网友:
我买的个无治6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 10A的要818 劝退了

海鲜市场去看看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睿登的3012都要200了

睿登在同价格里算性价比很高的了,至少质量比你买的其他牌子有保障吧。要么就是无治10020才150左右。我买了个30v10a的一般测试用或给徒弟用,自己有个睿登6024,还有个8020的。试机直接用的20v6a 9a的电源加转接头

网友C:
明纬350-27-13不好?直接换电位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350-27-13不好?直接换电位器就搞定了。

纹波太大了吧 我问了卖明纬的卖家 说不能用 纹波太大 笔记本没有电池的话容易死机 CPU对电源纹波要求太高  这种改可调的电源滤波效果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在同价格里算性价比很高的了,至少质量比你买的其他牌子有保障吧。要么就是无治10020才150左右。我买 ...

20V 19.5V 19V 准备一个哪个电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