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动自行车改装宝宝椅接口

楼主(2022-07-03):
换了电动车,宝宝椅也无法装了,以前接在坐板下的立杆上,现在只能想办法接在前面,不过坐椅是个倒的,反正不影响使用吧。

l

网友:
LZ努力一把,给宝宝换台四轮的

网友:
没有护栏,有点危险

网友:
喷个漆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支架的厚度,给200斤的宝宝坐都没问题。

网友A:
用无缝钢管做一个安全舱带上,然后做保温装空调、加热........

不然的话倒着坐一定要加一个护后脑的垫子。正坐的话,也要仿制被追尾后头部后仰的必要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缝钢管做一个安全舱带上,然后做保温装空调、加热........

不然的话倒着坐一定要加一个护后脑的垫子。 ...

你这工程不如去开汽车了

网友:
不错啊,很好啊,最好弄个带子,固定小宝贝

网友:
两边防护措施,靠腿夹

网友:
个人动手能力强,再美化一下就更漂亮了。

网友:
我也正愁怎么改呢,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可是用心了

网友:
可以,干的漂亮

网友:
这么扎实的用料,技多不压身,羡慕

网友B:
这个位置坐宝宝太危险了,一个急刹会把门牙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坐宝宝太危险了,一个急刹会把门牙磕掉。

说的有道理,带孩子肯定是要慢慢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