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发个之前拆修的施乐打印机卡纸故障(FUJIxerox M158b)

楼主(2022-07-03):
办公用的打印机坏了一段时间了,前两周有空在网上找视频学习了一下,然后网上买了配件,于是得空就开拆了,打印机的问题是卡纸、进多张纸,有多少进多少那种!

拆也不难,根据网上的视频,一步一步的拆。

虽然每拆一步就拍照记录下来,到最后还是多了4颗螺丝出来
拆的过程中,把定影传感器拆坏了,重新买了一根,把复印扫描的排线拆坏了,这两个功能用得少,所以也没换修了,把打印机内部全部清理干净了,换了进纸杆,故障是排除了,打印运行的噪音也少了(虽然漏装了4个螺丝)

网友A:
不是搓纸轮的事?

网友:
结构真复杂

网友B:
这个机器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都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搓纸轮的事?

不是搓纸轮,是进纸杆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都不想修。

穷的没办法!

网友:
我也一台同款,打印黑边严重,可能是刮板问题,看到好几次大家拆,都说难拆,我就打退堂鼓,至今还没动手

网友C:
拆过废粉盒,感觉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
真不好拆,施乐的打印机拆装就是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废粉盒,感觉没有那么难吧?

难倒是不难,网上吐槽的基本原因是因为搓纸轮,它是个易损件,但是就是这个小东西想要换它,就得把机子全拆散完。

网友:
机电一体化,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因为经常卡纸,5年前我把它扔垃圾桶了

网友D(2023-01-27):
我的施乐打印机也开始机器后面经常卡纸了,请问能给一下拆机的指导视频链接吗?

网友:
是卡纸还是纸上不去,如果只是上不去,湿巾纸擦拭搓纸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施乐打印机也开始机器后面经常卡纸了,请问能给一下拆机的指导视频链接吗? ...

百度吧,很好找的。

网友:
同款,同样的毛病, 给小孩打印试卷用的, 想象下我打印的时候要守在边上, 五个手指都得用上, 不时还得用下舌头. 打印一张时下面几张必须得给按结实了

网友(2023-08-03):
我的也是没打印多少量,进纸就不行了。

网友(2025-06-12):
计数器才打印了3K多页,就发生进不了纸,拆一半劝退了

网友:
这款机器被打印机维修界称为刺头,难拆难修。